我的串口能发送数据不能接收,大家看下哪有问题

楼主(2018-11-04):
#include "usart.h"

void Init_NVIC(void);

void Init_USAR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TX引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X引脚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ENABLE);
        Init_NVIC();
}

void Init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sart_SendByte(USART_TypeDef* pUSARTx, uint8_t ch)
{
        USART_SendData(pUSARTx,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发送字符串************************************/
void Usart_SendString(USART_TypeDef* pUSARTx, char *str)
{
        unsigned int k = 0;
        do
        {
                Usart_SendByte(pUSARTx,*(str+k));
                k++;
        }
        while(*(str+k) != '\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等待发送完成,
}

void USART1_IRQHandler()
{
        uint8_t UC;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
                UC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UC);
        }

}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串口,重定向后可使用printf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串口 */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重定向c库函数scanf到串口,重写向后可使用scanf、getchar等函数
int fgetc(FILE *f)
{
                /* 等待串口输入数据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DEBUG_USART,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
}

网友A:
RXD要配置成输入悬浮或输入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D要配置成输入悬浮或输入上拉。

还是不可以啊,我用的是F407,看别人RX和TX配置都是上拉推挽输出啊

楼主:
有大神帮忙看看么?

网友B:
main函数也没有,怎么试的也不告诉大家,不好判断,最好有完整工程。

楼主(点评):
main函数就是发送一个字符串

网友C:
可以先用中断接收,看有数据过来的时候是否会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