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LINK连接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8-11-04):
板子烧写了一次,就再也烧不进去了。仿真器序列号变成3030303030303..
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A:
仿真器序列号变成3030303030303。。。。。这个不能变的吧。。。

网友B:
升级一下ST-LINK的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序列号变成3030303030303。。。。。这个不能变的吧。。。

一开始不是30303030

网友C:
仿真器的序列号怎么还能变呢

网友D:
重新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E:
只能固件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