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bo码的DSP和FPGA实现之比较

楼主(2018-11-04):
Turbo码的DSP和FPGA实现之比较

       Turbo码以其优异的纠错性能,在移动通信系统中倍受重视。为了能在工程实践中更准确地控制信号处理所需要的时间,更有效地优化硬件资源的分配布局,选择以哪种方式实现Turbo码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针对该问题,在介绍Turbo码的编译码算法原理基础上,对编码器和基于Max—Log—Map算法的译码器分别进行了FPGA和DSP设计与实现,并比较了这2种方式在处理时间、资源占用以及实现难易程度上的差异,为工程应用提供了的数据参考。

网友A:
DSP芯片就是一颗加入了数字信号处理功能的微处理器芯片。

网友B:
独立的DSP不会被FPGA替代

网友C:
高端领域基本都用FPGA了

网友D:
DSP就是贵一点、快一点的单片机

网友E:
DSP由于性能和灵活性比FPGA差太多,只能往低端领域渗透。

网友F:
DSP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

网友G:
DSP采用的是哈佛设计,即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分开

网友H:
使用FPGA与DSP

网友I:
使用FPGA来开发数字电路

网友J:
FPGA芯片是小批量系统提高系统集成度、可靠性的最佳选择之一。

网友H:
用户可对FPGA内部的逻辑模块和I/O模块重新配置,以实现用户的逻辑。

网友A:
DSP芯片自带了一个MAC模块,主频相同情况下,可以比ARM和INTEL快N倍的计算出来。

网友G:
FPGA的最大优势在于硬件实现已及通过并行处理实现的效率增益

网友B:
PGA会挤压掉DSP的一部分高速信号处理的市场。

网友F:
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

网友E:
性能能和FPGA能拼的只有gpu

网友D:
通用架构目前基本已经满足设计需求了

网友J:
FPGA的使用非常灵活。

网友I:
FPGA是由存放在片内RAM中的程序来设置其工作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