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选择一款存储IC?

楼主(2018-11-04):
大家好。目前选择一款8位MCU,型号已经确定,EFM8SB1系列。需要定期存储数据,MCU本身内存不够,现在需要外扩一个存储IC。请推荐一款。
要求:低功耗(DC3.3v供电,系统是电池供电的),支持擦除。

网友A(点评):
存储IC 有选好了吗?

网友B:
这条件, 没法说呀

容量要多大, 擦写寿命和单位时间擦写次数得计算好
还有接口, I2C,SPI 或者并口?

网友C:
SPI Nor Flash或SPI SRAM

网友D:
这是要RAM还是ROM哦

网友E:
容量多少,RAM还是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