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TVS管能吸收多少瞬间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1-04):
TVS不是说可以承受多高的电压,而是多长的时间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也就是瞬间功率。
当瞬间电流43.5A时,最大的箝位电压是9.2V,此时,如果TVS管不坏,在9.2V时其它电路也没有过压损坏,就算OK了。
你不要把因果关系搞反了。如果瞬态电压功率不够,电压不会上去的。

网友B:
是的, 关键还是功率, 或者消耗能量更确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不是说可以承受多高的电压,而是多长的时间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也就是瞬间功率。
当瞬间电流43.5A时, ...

谢谢

网友C:
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TVS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 > 被保护电路内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在确定了最大箝位电压后,其峰值脉冲电流 > 瞬态浪涌电流。
另外,峰值脉冲功耗还与脉冲波形、持续时间和环境温度有关。而且TVS管所能承受的瞬态脉冲是不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