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

楼主(2018-11-04):
请问有什么类型比较器带宽在50M以上,谢谢~

网友A:
比较器没有带宽这个参数,只有群延时、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参数。
要处理50MHz的信号,即半周期是10nS,那就要求上升+下降时间之和小于10ns,满足这个条件的高速比较器不多,找找TI/ADI的官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没有带宽这个参数,只有群延时、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参数。
要处理50MHz的信号,即半周期是10nS,那就 ...

谢谢~
请问这是怎么计算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这是怎么计算 的?

周期t=1/f,半个周期t/2里就有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期t=1/f,半个周期t/2里就有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

可我看芯片手册,一般只有群时延参数,没看到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我看芯片手册,一般只有群时延参数,没看到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谢谢!
...

是什么型号?
有些厂家会将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都算到群延时里面,但是绝大多数厂家会分开标示,因为这样写出来的参数更漂亮,也更有迷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型号?
有些厂家会将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都算到群延时里面,但是绝大多数厂家会分开标示,因为这样 ...

那请问群时延和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参数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群时延和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参数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楼主:
我还看到个响应时间,这又是什么?有什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