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无法执行后续操作

楼主(2018-11-04):
想用串口或者无线的中断打断我当前对GPIO口的操作,但我现在的程序等待中断的时候同时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无法执行后续操作。希望可以在不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情况下使用中断,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进入低功耗就可以啊,和51的程序一样,用个while(1)

网友B:
while(1)等待循环就行的。

网友C:
这个在串口上可以这样做,我今天也试过了

网友D:
一般是把进入低功耗的指令去掉,加上while(1);

网友E:
可以把进入和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代码去掉

网友F:
如果开了看门狗,记得及时喂狗

网友G:
在main函数里,低功耗模式后面的语句是永远执行不到的。

网友H:
是不是跟无线的WOR有关呢?

网友I:
"希望可以在不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情况下使用中断"你这个要求很合理
作个中断分支就行了.

网友J:
低功耗模式也可以用中断呀 难道楼主进步了中断吗

网友K:
可以的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