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图一图二中的电容C1分别其什么作用?

楼主(2018-11-04):
各位图中的C1 分别其什么作用呢?大家帮忙分析下。对与图二,个人猜测上电缓慢启动电路,上电瞬间C1相当于短路,B极电压约等于E极电压PNP不导通,此时电源经3欧姆电阻给电容C2充电,限制开机浪涌电流,随后电源对C1充电,电容上电压慢慢下降,PNP三极管导通,短路3欧姆电阻。麻烦坛友共同探讨下,谢谢!可是图一中的C1是做什么作用呢???

网友A:
"随后电源对C1充电,电容上电压慢慢下降",, 不是电容电压慢慢上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后电源对C1充电,电容上电压慢慢下降",, 不是电容电压慢慢上升么?

是慢慢上升,手误,能具体解释下这个电容的作用吗?

网友B:
这个电容降低了电路响应速度. 负载变化导致的稳定性下降. 不一定是好的效果

网友C:
这个电容C1限制了后级负载电流的上升速度,防止后级负载是大的容性负载,导致瞬间开启电流过大,拉低VCC电源以及可能短时间内造成三极管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C1限制了后级负载电流的上升速度,防止后级负载是大的容性负载,导致瞬间开启电流过大,拉低VCC电 ...

限制后级负载电流上升速度?为什么?造成三极管发热,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降低了电路响应速度. 负载变化导致的稳定性下降. 不一定是好的效果 ...

两个图电容作用相同吗?想问下具体怎样降低电路相应速度的呢?

网友C(2019-01-30):
引用 楼主:
限制后级负载电流上升速度?为什么?造成三极管发热,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

限制后级电流上升速度就是控制电流斜率,假如你的电源电压一定输出功率一定,如果开启过快,则导致电流瞬间增大,这样的话会拉低此时的电源电压(如果插入USB尤其明显-了解下电压跌落)。所以需要限制电流斜率,使其缓慢上升。再就是三极管如果出现尖峰电流很大,且持续时间长,则有可能导致三极管损坏。所以此电路可以对后级负载电路实现控制以及提升可靠性。

网友D:
这个电容只是在上电瞬间起作用,时间很短。一不会影响管耗,二不对负载起什么作用。

网友D:
哈哈哈哈!举手之劳不足挂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