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k8u6 看门狗复位会在内部rc晶振初始化不过死循环中

楼主(2018-11-05):
我是一分钟看门狗复位一次,出现最开始的系统初始化,内部rc8m晶体,死循环等待稳定不了,出不来。
并且用coretex-m3的系统复位,竟然30多秒才能等待稳定复位起来。求解为什么会这样呀?

网友A:
用外部晶振试试呢

网友B:
还是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C:
这个肯定是某一个硬件的设计有问题的

网友D:
这在初始化阶段就这样的,,是不是硬件配置上有问题的?

楼主:
gd原厂说了,这个芯片复位有问题,建议换gd32f330,或者进入standby模式再复位。但是我发现reset外部管脚复位都会起不来,小概率事件,但是会有,一天就会出现几个。哎

网友E:
先确定下内部的晶振的使用是否OK

网友F:
这个首先建议检查下硬件的设计的

网友G:
应该是和内部晶振有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