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防雷电路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8-11-05):
实际使用中,是12个485电路,每个都有图2的防雷电路,内部的GND都通过1M电阻跟102电容跟PE相连,PE就是图2气体放电管的接大地脚,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每块485电路的PE都接入大地呢?如果都接入,那岂不是相当于所有1M电阻和102电容并联了?

楼主:
没人回下

网友A:
每个RS485的PE都接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RS485的PE都接入大地。

对的,我每个485都是这种防雷电路,下面也都通过1M电阻和102电容并联到GND,如果全部都接地,岂不是相当于全部电阻电容并联了?没关系吗??那越来越多的话,大地跟GND的阻值岂不是越来越小

网友B:
可以加qq:2183870467交流一下

网友C:
可以加qq:21838704787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RS485的PE都接入大地。

每个485的PE都跟GND通过阻容连接在一起,那最后GND跟PE之间的阻值,岂不是很小吗?

楼主:
GND与大地通过阻容连接在一起,那假如有30块这样的板子,共地的,那岂不是相当于所有电阻电容并联吗?那GND跟大地之间的阻值不就很小了,那也没关系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个485的PE都跟GND通过阻容连接在一起,那最后GND跟PE之间的阻值,岂不是很小吗? ...

如果每个485都是同一个电源供电,那只要有一个接地就可以了(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网友E:
楼主图中的PE在网络系统中常被称作“保护地”,当然是必须接大地的。如果每个节点都有条件接大地,那么应该接。如果没有条件,则要分析该节点所处位置是否为雷击感应敏感区,非敏感区不用接。防雷的接大地回路必须为低阻抗回路,不是简单连根线就完事。对于系统地,有时需要互连,有时则不能互连,具体要根据各节点的地电位差别来判断。至于系统地是否要通过RC回路接入保护地/大地同样不能一概而论,要做具体情况分析。防雷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不存在一个电路或用个什么元件就能包打天下的好事,否则也不会催生出那么多的防雷工程公司,但对于多数常规应用,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防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图中的PE在网络系统中常被称作“保护地”,当然是必须接大地的。如果每个节点都有条件接大地,那么应该 ...

额,你把我说得有点糊涂了,如果每个节点都接地,那系统地跟保护地的阻值不就越来越小吗,这样没关系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你把我说得有点糊涂了,如果每个节点都接地,那系统地跟保护地的阻值不就越来越小吗,这样没关系吗 ...

系统地如果要和保护地互连,阻抗当然是越小越好,只是有时考虑的是交流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统地如果要和保护地互连,阻抗当然是越小越好,只是有时考虑的是交流阻抗。 ...

阻抗当然是越小越好?我是怕如果误接交流电,或者被雷击的话,会不会通过系统地把整个板子烧了,引起火灾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阻抗当然是越小越好?我是怕如果误接交流电,或者被雷击的话,会不会通过系统地把整个板子烧了,引起火灾 ...

电流倾向于通过阻抗最低的回路,保护回路如果阻抗够低,电流都被旁路到大地了,哪儿还来的能量烧你的板子?相反,如果保护回路的阻抗不够低,电流越大则感应的电压越高,那后果是什么?欧姆定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倾向于通过阻抗最低的回路,保护回路如果阻抗够低,电流都被旁路到大地了,哪儿还来的能量烧你的板子 ...

有点懵,似懂非懂,谢谢啊

网友F:
雷电感应到导线上有共模和差模两种,基本上是共模,通俗的讲,共模就是A线和B线对大地都有一个很高的电压,但A和B之间没有电压差;差模就是A和B之间有大的电压差

解决差模问题只需在A和B之间接TVS和全体放电管就行,解决共模则必须把A和B线都接TVS及气体放电管后再接大地,考虑到电路系统的地与大地电平不一样,如果大地接触不好,反过来会影响电路系统的地,所以就把A和B线接保护器件后先接GND,然后GND再通过气体放电管接大地,这样正常情况下电路系统的地与大地基本绝缘,一旦有雷击则导通,相当于低电阻通路,满足chunyang大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雷电感应到导线上有共模和差模两种,基本上是共模,通俗的讲,共模就是A线和B线对大地都有一个很高的电压, ...

通俗很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雷电感应到导线上有共模和差模两种,基本上是共模,通俗的讲,共模就是A线和B线对大地都有一个很高的电压, ...

再请教下,为什么这里用250V/120MA的PPTC保险丝?而不用低于200V的保险丝?

网友G:
都接入PE,不影响的,只是每一路485如果你是隔离的,记得他们的地要分割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接入PE,不影响的,只是每一路485如果你是隔离的,记得他们的地要分割开 ...

可我每一路485都不是隔离的,都是跟系统共地的,有关系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点懵,似懂非懂,谢谢啊

前帖已经提到,想想欧姆定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为什么这里用250V/120MA的PPTC保险丝?而不用低于200V的保险丝?

低压自恢复保险加高压的话会被击穿,那就起不到保险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压自恢复保险加高压的话会被击穿,那就起不到保险的作用了。

这个明白,我意思是,这两个保险丝在这里的左右,仅仅是防止误接交流电的作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我每一路485都不是隔离的,都是跟系统共地的,有关系吗

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明白,我意思是,这两个保险丝在这里的左右,仅仅是防止误接交流电的作用吗? ...

本意是防止任何因素造成的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