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音频功放失真的四大要点

楼主:
线性失真是指信号频率分量间幅度和相位关系的变化,仅出现波形的幅度及相位失真,这种失真的特点是不产生新的频率分量。
非线性失真是指信号波形发生了畸变,并产生了新的频率分量的失真。音频功放所产生的失真要点如下:

一、谐波失真
这种失真是由电路中的非线性元件引起的,信号通过这些元件后,产生了新的频率分量(谐波),这些新的频率分量对原信号形成干扰,这种失真的特点是输入信号的波形与输出信号波形形状不一致,即波形发生了畸变。降低谐波失真的办法主要有:
1、施加适量的负反馈。
2、选用特征频率高、噪声系数小和线性好的放大器件。
3、提高电源的功率储备,改善电源的滤波性能。

二、互调失真
两种或多种不同频率的信号通过放大器或扬声器后产生差拍与构成新的频率分量,这种失真通常都是由电路中的有源器件(如晶体管、电子管)产生的。失真的大小与输出功率有关,由于新产生的这些频率分量与原信号没有相似性,因此较少的互调失真也很容易被人耳觉察到。
减少互调失真的方法:
1、采用电子分频方式,限制放大电路或扬声器的工作带宽,从而减少差拍的产生。
2、选用线性好的管子或电路结构。

三、瞬态失真
瞬态失真是现代声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功放电路对瞬态跃变信号的保持跟踪能力,故又称瞬态反应。这种失真使音乐缺少层次或透明度,有两种表现形式:
A、瞬态互调失真。
在输入脉冲性瞬态信号时,因电路中的电容使输出端不能立即得到应有的输出电压,而使负反馈电路不能得到及时的响应,放大器在这一瞬间处于开环状态,使输出瞬间过载而产生削波,这一削波失真称为瞬态互调失真,这种失真在石机上表现较为严重。
瞬态互调失真是功放的一个动态指标,主要由功放内部的深度负反馈引起的。是影响石机音质、导致“晶体管声”和“金属声”的罪魁祸首。降低这种失真的方法主要有:
1、选择好的器件和调整工作点,尽量提高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和开环频响。
2、加强各放大级自身的负反馈,取消大环路负反馈。
B、转换速率过低引起的失真。
以上所述,高电平的输入脉冲使放大器产生削波而造成瞬态互调失真。那么低电平的输入脉冲是否会引起失真呢?这就看放大器的响应时间了,由于放大器的响应时间太长使放大器输出信号的变化跟不上输入信号的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瞬态失真,称为转换速率过低失真。它反映了放大器对信号的反应速度,这项失真小的放大器,其重放的音质解析力、层次感及定位感都很好。

四、交流接口失真
交流接口失真是由扬声器的反电动势(扬声器发音振动时,切割磁力线所产生的电势)反馈到电路而引起的。
改善方法有:
1、减少电路的输出阻抗。
2、选择合适的扬声器,使阻尼系数更趋合理。
3、减少电源内阻

网友A(2018-11-05):
综上所述,改善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措施:

1、尽量提高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和开环频响。
2、加强放大器内部各级自身的负反馈,施加适量的大环路负反馈。
3、选用特征频率高、转换速率块、噪声系数小和线性好的放大器件与电路结构。
4、减少放大器的输出阻抗。
5、提高电源的功率储备,改善电源的滤波性能,减少电源内阻。
6、采用电子分频方式,限制放大电路或扬声器的工作带宽。
7、选择阻尼系数更趋合理的扬声器。

网友B:
这些方法可靠吗?请指导《求推荐个功放管型号》 矿石收音机论坛 /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3665&extra=
图中二维码可以扫

网友C:
还少了一个音频功放最常见失真:正负半周的交越失真,这个在所有常见的线性非甲类功放中可见。
理论上只有D类功放和甲类功放才能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