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N76E616段码液晶驱动功能小试(附代码)

楼主(2018-11-05):
一直都对驱动段码液晶很头痛,原理这里就不赘述了。简单来说需要偏压交流信号来驱动。比点亮数码管麻烦多了。
以前试过用IO口模拟交流信号驱动过,效果不是很理想。后来又用HT1621芯片驱动,可以是可以,不过还是嫌麻烦。买了不少段码液晶屏全部在那吃灰。
最近玩新唐,发现新唐N76E616自带段码驱动功能,于是翻出吃灰的液晶屏小试牛刀,效果很好。电路简单,控制逻辑也很清晰。

板子是自己画的,很小的板子。画板子倒不难,难的从大覆铜板上切一小块下来。。。需要买个割板刀了。
我不太爱用热转印,都用纯化学转印,成功率比热转印高多了。可以看到转印效果不错,文字细节都保留下来了。

可以直接插在最小系统板上。

PCB

使用的段码液晶图纸。

关键代码
/**
* Wire connection
* MCU Pin: COM3  COM2  COM1  COM0  SEG0 SEG5 SEG4 SEG3 SEG2 SEG1
* MCU Pin: P10   P11   P12   P13   P40  P45  P44  P43  P42  P41
* LCD Pin: 1     2     3     4     5    6    7    8    9    10
* --------------------------------------------------------------
* COM1                       COM1  4G   1A   4D   2A   4A   3A
* COM2                 COM2        1F   1B   2F   2B   3F   3B
* COM3           COM3              1G   1C   2G   2C   3G   3C
* COM4     COM4                    1E   1D   2E   2D   3E   3D
*/
void ShowDigitFor888E(UINT8 digitPlace, UINT8 num, UINT8 tempUnit) {

    UINT8 segABCD = 0;
    UINT8 segEFG = 0;

    // 参数检查
    if ((digitPlace < 1 || digitPlace > 3) ||
        (num > 9)) {
        return;
    }

    // MCU's SEG0-5 Enable
    // SEG0-SEG7 由 LCDSEG0 寄存器管理
    LCDSEG0 = SET_BIT0 | SET_BIT1 | SET_BIT2 | SET_BIT3 | SET_BIT4 | SET_BIT5;

    // 根据实际的引脚连接,以及LCD模块的段码表,确定改变哪些SEG的数据
    // 每个SEG是一个8位数据,1/4Duty时,高4位不使用,低4位的数据就是段码表的COM1-4的数据
    switch (digitPlace)
    {
        case 1:
            segABCD = 5;
            segEFG = 0;
            break;
        case 2:
            segABCD = 3;
            segEFG = 4;
            break;
        case 3:
            segABCD = 1;
            segEFG = 2;
            break;
        default:
            break;
    }

    // 确定了SEG以后,开始设置数字各段数据(其实可以全部计算出来结果放在一个code数组里即可)
    // 设置ABCD段数据(COM0-A,COM1-B,COM2-C,COM3-D)
    LCDPTR  = segABCD;
    switch (num)
    {
        case 0:
            LCDDAT  = COM0 | COM1 | COM2 | COM3;
            break;
        case 1:
            LCDDAT  = COM1 | COM2;
            break;
        case 2:
            LCDDAT  = COM0 | COM1 | COM3;
            break;
        case 3:
            LCDDAT  = COM0 | COM1 | COM2 | COM3;
            break;
        case 4:
            LCDDAT  = COM1 | COM2;
            break;
        case 5:
            LCDDAT  = COM0 | COM2 | COM3;
            break;
        case 6:
            LCDDAT  = COM0 | COM2 | COM3;
            break;
        case 7:
            LCDDAT  = COM0 | COM1 | COM2;
            break;
        case 8:
            LCDDAT  = COM0 | COM1 | COM2 | COM3;
            break;
        case 9:
            LCDDAT  = COM0 | COM1 | COM2 | COM3;
            break;

        default:
            break;
    }
    // 设置EFG段数据(COM1-F,COM2-G,COM3-E)
    LCDPTR  = segEFG;
    switch (num)
    {
        case 0:
            LCDDAT  = COM1 | COM3;
            break;
        case 1:
            LCDDAT  = 0x00;
            break;
        case 2:
            LCDDAT  = COM2 | COM3;
            break;
        case 3:
            LCDDAT  = COM2;
            break;
        case 4:
            LCDDAT  = COM1 | COM2;
            break;
        case 5:
            LCDDAT  = COM1 | COM2;
            break;
        case 6:
            LCDDAT  = COM1 | COM2 | COM3;
            break;
        case 7:
            LCDDAT  = 0x00;
            break;
        case 8:
            LCDDAT  = COM1 | COM2 | COM3;
            break;
        case 9:
            LCDDAT  = COM1 | COM2;
            break;

        default:
            break;
    }

    // 设置摄氏度符号段数据(COM0-SEG0,2,4)
    // 注意这里要用或计算,不然会覆盖之前设置好的数字部分的段码数据
    switch (tempUnit)
    {
        case 0xC:
            LCDPTR  = 2; // 4A段 set
            LCDDAT |= COM0;
            LCDPTR  = 4; // 4D段 set
            LCDDAT |= COM0;
            LCDPTR  = 0; // 4G段 clear
            LCDDAT &= ~COM0;
            break;
        case 0xF:
            LCDPTR  = 2; // 4A段 set
            LCDDAT |= COM0;
            LCDPTR  = 4; // 4D段 clear
            LCDDAT &= ~COM0;
            LCDPTR  = 0; // 4G段 set
            LCDDAT |= COM0;
            break;
        default:
            LCDPTR  = 2; // 4A段 clear
            LCDDAT &= ~COM0;
            LCDPTR  = 4; // 4D段 clear
            LCDDAT &= ~COM0;
            LCDPTR  = 0; // 4G段 clear
            LCDDAT &= ~COM0;
            break;
    }
}

实属干货,干了
楼主你好,可以发一下完整版的吗哈哈2463574307@qq.com,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分享了   干货~

哈哈哈

网友B:
干货啊,666

网友C:
新唐有好几个系列带LCD驱动

楼主:
这片子确实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唐有好几个系列带LCD驱动

嗯,M0系列里也有几款,8051系列的不知道别的有没有?

网友D:
这个芯片比较好用,可惜官网没看到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比较好用,可惜官网没看到例子。

有的。官方提供的BSP里面就有例子,我就是看那个例子结合手册写出来的程序。
看你也发了程序,收了,以后作参考

网友E:
1T51的带段码液晶驱动确实可以做一个性价比很不错的 仪器表头什么的,包括多功能遥控接收显示装置,段码液晶的直驱功能,让线路非常简洁。
植入代码后,基本上想干点啥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学习了。

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T51的带段码液晶驱动确实可以做一个性价比很不错的 仪器表头什么的,包括多功能遥控接收显示装置,段码液 ...

确实如此,不懂为什么stc没有这种起芯片,技术上很难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不懂为什么stc没有这种起芯片,技术上很难吗

可惜AD不像N76E003,是12位的,只有10位。否则,做个典型的三位半电压表轻轻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AD不像N76E003,是12位的,只有10位。否则,做个典型的三位半电压表轻轻松松。 ...

遗憾遗憾,也可能是故意做差异化,要是全能了003就没人用了

网友G:
可以给我一个完整的吗  邮箱491550870@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H:
听说过,没用过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给我一个完整的吗  邮箱  谢谢楼主

不客气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哇,感谢分享

网友J:
好的帖子,精彩。
我正在寻找单片机来驱动LCD,谢谢楼主,
可以也发一份完整的给我么?  我的邮箱  921149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的帖子,精彩。
我正在寻找单片机来驱动LCD,谢谢楼主,
可以也发一份完整的给我么?  我的邮箱   ...

已发,请查收

网友K(2018-12-25):
谢谢楼主分享,我最近也在做N76E616驱动段码屏,可以也发一份完整的给我么?  我的邮箱  309507192@qq.com。谢谢!

网友L(2019-01-26):
热转印效果非常好的,耗材少速度快自己做一两块小板非常方便,PCB现在便宜了,大板基本不做了,上几张效果图。
LQFP48

QFN封装也没有问题
做个最小系统也非常轻松

网友M(2019-03-06):
可以给我打包一个的吗  QQ邮箱254667121@qq.com  谢谢。

网友N(2019-05-0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个完整代码吗?邮箱:qchengsj@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O:
可以分享一个完整代码吗?邮箱:410715998@qq.com,非常感谢!

网友P:
刚好去年活动价N76E616买了5片单片机,看了楼主来驱动LCD帖子,对lcd还不熟悉可以也发一份完整的给我看看怎样交流驱动?  我的邮箱  1557725289@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Q(2019-08-25):
最近在学习N76E616,还不太熟悉,楼主可以发一份完整代码吗?谢谢楼主。936715258@qq.com

楼主(2019-10-27):
引用 网友L:
热转印效果非常好的,耗材少速度快自己做一两块小板非常方便,PCB现在便宜了,大板基本不做了,上几张效果 ...

确实不错,我是习惯用化学法了,感觉比热转印更方便,不用熨斗不用转印机啥的,8mil的线都不会断,哈哈
这个反正自己做顺手啥方法不重要,做出来最重要!

网友R(2020-02-02):
不知道楼主是否还在用N76E616...我最近在用这个片子,弄LCD得时候遇到问题想请教下:我往LCDDAT里面写0X01,0X02,都能在正确的位置显示码段,但是写0X04或者大于0x04的值时就会将那个引脚对应的4个码段全部显示。。。
这个是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ial(void)
{
     //step1: enable clock source
    clr_EXTEN1;//clr_EXTEN1;
    clr_EXTEN0;//set_EXTEN0;
        //USE  IN CLK 11.059MHz
        //set_HIRCEN;
  set_LIRCEN;
    //step2: check ready
//??    while((CKSWT&SET_BIT6)==0);

   LCDCLK = 0x23;// USE LIRC as lcd CLK SOURCE //  LCDCLK = 0x13;      //;Select LXT as LCD clock source

    Set_All_GPIO_Input_Mode();

    LCDCON = 0x00;      //;VLCD = 0.9VDD (VDD = 3.3V, VLCD = 3.0V)
                        //;1/4 duty, 1/3 bias, 150kO resistor ladder

    LCDSEG0=0xff;       //use seg0-seg22
    LCDSEG1=0xff;
    LCDSEG2=0x7f;
//    LCDSEG3=0x9f;

    LCDCON |= SET_BIT7;  //LCDEN = 1
}
这个是显示函数:
void lcd_disp_7seg2(uint8_t num)
{
    switch (num)
    {
        case 0:    //show "0"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1;
            LCDDAT  = (A_1 + B_1 + C_1 + D_1);

            LCDPTR  = 10;
            LCDDAT  = (E_1 + F_1);
        }break;

        case 1:    //show "1"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1;
            LCDDAT  = (B_1 + C_1);
                    LCDPTR  = 10;
            LCDDAT  = 0X00;
        }break;

        case 2:    //show "2"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1;
            LCDDAT  = (A_1 + B_1 + D_1);
            LCDPTR  = 10;
            LCDDAT  = (G_1+E_1);
        }break;

        case 3:    //show "3"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1;
            LCDDAT  = (A_1 + B_1 + C_1 + D_1);

            LCDPTR  = 10;
            LCDDAT  = G_1;
        }break;

        case 4:    //show "4"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1;
            LCDDAT  = (B_1+C_1);

            LCDPTR  = 10;
            LCDDAT  = (F_1 + G_1);
        }break;

        case 5:    //show "5"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1;
            LCDDAT  = (A_1 + C_1 + D_1);

            LCDPTR  = 10;
            LCDDAT  = (F_1 + G_1);
        }break;

        case 6:    //show "6"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1;
            LCDDAT  = (A_1 + C_1 + D_1);

            LCDPTR  = 10;
            LCDDAT  =(E_1+F_1 + G_1);
        }break;

        case 7:    //show "7"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1;
            LCDDAT  = (A_1 + B_1 + C_1);

            LCDPTR  = 10;
            LCDDAT  = 0X00;
        }break;

        case 8:    //show "8"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1;
            LCDDAT  =  (A_1 + B_1 + C_1+D_1);

            LCDPTR  = 10;
            LCDDAT  = (E_1+F_1 + G_1);
        }break;

        case 9:    //show "9"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1;
            LCDDAT  =  (A_1 + B_1 + C_1+D_1);

            LCDPTR  = 10;
            LCDDAT  = (F_1 + G_1);
        }break;
    }
}

void lcd_disp_7seg3(uint8_t num)
{
    switch (num)
    {
        case 0:    //show "0"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3;
            LCDDAT  = (A_1 + B_1 + C_1 + D_1);

            LCDPTR  = 12;
            LCDDAT  = (E_1 + F_1);
        }break;

        case 1:    //show "1"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3;
            LCDDAT  = (B_1 + C_1);
                        LCDPTR  = 12;
            LCDDAT  = 0X00;
        }break;

        case 2:    //show "2"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3;
            LCDDAT  = (A_1 + B_1 + D_1);
            LCDPTR  = 12;
            LCDDAT  = (G_1+E_1);
        }break;

        case 3:    //show "3"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3;
            LCDDAT  = (A_1 + B_1 + C_1 + D_1);

            LCDPTR  = 12;
            LCDDAT  = G_1;
        }break;

        case 4:    //show "4"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3;
            LCDDAT  = (B_1+C_1);

            LCDPTR  = 12;
            LCDDAT  = (F_1 + G_1);
        }break;

        case 5:    //show "5"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3;
            LCDDAT  = (A_1 + C_1 + D_1);

            LCDPTR  = 12;
            LCDDAT  = (F_1 + G_1);
        }break;

        case 6:    //show "6"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3;
            LCDDAT  = (A_1 + C_1 + D_1);

            LCDPTR  = 12;
            LCDDAT  =(E_1+F_1 + G_1);
        }break;

        case 7:    //show "7"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3;
            LCDDAT  = (A_1 + B_1 + C_1);

            LCDPTR  = 12;
            LCDDAT  = 0X00;
        }break;

        case 8:    //show "8"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3;
            LCDDAT  =  (A_1 + B_1 + C_1+D_1);

            LCDPTR  = 12;
            LCDDAT  = (E_1+F_1 + G_1);
        }break;

        case 9:    //show "9" -- 1'st 14seg Display
        {
            LCDPTR  = 13;
            LCDDAT  =  (A_1 + B_1 + C_1+D_1);

            LCDPTR  = 12;
            LCDDAT  = (F_1 + G_1);
        }break;
    }
}

网友S:
您好,楼主,可以给我一个完整的吗  邮箱76739467@qq.com,  谢谢^

网友T:
666,这种液晶屏挺好,超低功耗。

网友U(2020-04-17):
求楼主的完整代码:liweiqiao@126.com。拜谢!!!

网友V:
LCD驱动可移植性差,写得不好。

网友W(2020-08-10):
求楼主LCD完整驱动代码,谢谢!邮箱:2523548899@qq.com.

楼主(2020-12-06):
引用 网友R:
不知道楼主是否还在用N76E616...我最近在用这个片子,弄LCD得时候遇到问题想请教下:我往LCDDAT里面写0X01, ...

刚看到不好意思。可能你已经解决了。在这里回复一下吧。
你说你给LCDDAT设置0x04或0x04以上的数值会显示出问题,我看了你的代码没有给出液晶的引脚定义所以不好判断。
但是看你代码里的A_1+B_1+..F_1这种写法感觉有问题。LCDDAT的设置意义是LCDPTR指向某一位时,COM口连接的那些段被点亮(类似数码管的段选),但是跟数码管的段选又不太一样,当4COM的时候,COM的最大可能值只可能是4位的二进制数,也就是0-15,(数码管则是一个字节8位0-255),所以很可能你沿用了以前数码管的设值方法。
至于理论上可以是0-15,但你说0x04以上就不对了原因不是数字本身超出范围而是刷新逻辑上有问题。
你按这个思路查一下比较好。

网友X(2021-03-15):
楼主你好!我看这颗单片机只能设置3,4,6位的液晶,我现在有一块静态的液晶,想问一下用动态的方式去驱动它的话技术上是否可行?

网友Y:
唉,我至今还没鼓捣过热转印 自己做板 哈哈哈

网友Z:
真不错,感觉效果挺好的

网友AA:
话说,楼主,纯化学转印咋玩啊 其实也可以出期教程,奈斯

网友AB:
话说,这种显示屏 是因为成本低么?用普通的显示屏实现这种显示是不是更好。

网友AC:
看了一下热转印的 也很好看 这种就适合自己DIY,非常爽

网友AD(2021-07-15):
楼主可以发一份代码吗?277086579@qq.com    谢谢你!

网友AE:
推荐的帖子,就该没事翻出来看看

网友AF:
楼主,完整的代码发我一个呗,谢谢 340268917@qq.COM

网友AG(2022-01-07):
学习使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