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电压 Ui为负半周怎样流过电容通过三极管的

楼主(2018-11-05):
当交流信号电压 Ui为负半周时,Ui极性为上负下正,电压不是从正极流向负极吗?电流是怎样通过电容的。可以画出电流流向吗,谢谢!

网友A:
有R1R2偏置后,三极管基极电流还是正流向负,交流是叠加再直流上的,简单的说:三极管基极由更大正电流变为略小的正电流(随输入变化的正电流),集电极有输出变化的正电流,通过C3隔开直流后,负载是放大后的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R1R2偏置后,三极管基极电流还是正流向负,交流是叠加再直流上的,简单的说:三极管基极由更大正电流变为 ...

Ui为负半周时,交流是从R2流入基极吗,可以画出电流流向吗

网友B:
三极管是不能通过交流电的,只是在放大器中,三极管有一个静态工作电流,而交流信号输入的时候,正半周会增加三极管电流,而负半周会减小三极管电流,这样就导致在R3上会出现直流叠加的放大交流信号。
交流电通过电容,这个是基本物理原理,就不解释了吧。
想详细了解交流电怎么通过电容器,去好好补习一下电容器的原理。

网友B:
交流电通过电容器,是基本物理原理,这里就不给你详细解释了,需要了解的,请自行去好好熟悉一下电容器的原理,反正是能通过,而且不是直通,是有容抗的,和电阻在直流电路的意思有点相似。
三极管是不能通过交流电的,但是典型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具有一个所谓的静态工作电流,当交流信号加入基极,在正半周,会导致三极管电流增量,而负半周会导致三极管电流减小,这样,在输出电阻R3上面就会产生一个直流叠加的放大后的交变信号。这样的过程,你也可以看作交流电通过了三极管。

楼主:
书上是这样说的:当交流信号电压 Ui为负半周时,Ui极性为上负下正,上负电压经 C1送到 VT 的基
极,与基极的直流电压(VCC经R1提供)叠加,使基极电压下降,VT的电流Ib减小,电流
Ic也减小,流过R3的Ic电流减小,R3上的电压UR3也减小(UR3=IcR3,因Ic减小,故UR3减
小),VT集电极电压Uc上升(Uc=VCC.UR3,UR3减小,故 Uc上升),该上升的电压即为
放大输出的信号电压,但信号电压也被倒相180°,变成正半周信号电压。我就不明白Ui极性为上负下正时,电流是怎样流动的。可以画图解说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书上是这样说的:当交流信号电压 Ui为负半周时,Ui极性为上负下正,上负电压经 C1送到 VT 的基
极,与基极 ...

我就不明白Ui极性为上负下正时,电流是怎样流动的。可以画图解说下吗

你先要把“电流是怎样流动的”这句中的“电流”定义好,才可以讨论。

楼主:
交流电流是这样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明白Ui极性为上负下正时,电流是怎样流动的。可以画图解说下吗

你先要把“电流是怎样流动的”这句 ...

我说的电流是交流是怎样流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的电流是交流是怎样流动的

我说的电流是交流是怎样流动的

Ui极性为上负下正时,交流电流流动就是通过Ui这个电源的电流,如你在8楼所画出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电流是交流是怎样流动的

Ui极性为上负下正时,交流电流流动就是通过Ui这个电源的电流,如你在8楼 ...

交流是这样流吗

网友C:
这样。
这里没有考虑流经R1的交流成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
这里没有考虑流经R1的交流成份。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
这里没有考虑流经R1的交流成份。

前辈,您好,
1、C1可以用电解电容吗?因为C1右边的电压可能低于左边的电压(Ui负半周期的时候,直流和交流叠加),C1右边的电压也可能高于左边的电压(Ui正半周期的时候,直流和交流叠加)。
2、A点电压不是可能低于B点电压吗?(在Ui为负半周期的时候,直流和交流叠加后)那电流流向怎么还可能按你图示的箭头流呢?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辈,您好,
1、C1可以用电解电容吗?因为C1右边的电压可能低于左边的电压(Ui负半周期的时候,直流和交 ...

2、A点电压不是可能低于B点电压吗?

A点电位低于B点时,三极管早已截止,通常不考虑这种状态。
另外,我们说“交流电流”时,是考虑直流电流的变化量。切勿把交流电流的方向和直流电流的方向混淆。当直流电流在减小时,交流电流瞬时方向与直流电流方向相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2、A点电压不是可能低于B点电压吗?

A点电位低于B点时,三极管早已截止,通常不考虑这种状态。

我在回复“2、A点电压不是可能低于B点电压吗?”之前回复了“1、C1可以用电解电容吗?”,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

C1可以用电解电容。
但你的问题“2、A点电压不是可能低于B点电压吗?”这种情况出现时,C1就不能用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