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B设计的时候,V割线如何画?

楼主(2018-11-05):
V割一律采用1/3余厚,一面V-CUT掉1/3,即V板厚的2/3,留1/3,33.3%,V割角度:45度

如有特殊要求的订单不接。( JLC的V割拼板不可以贴片,一定要采用邮票孔拼板架桥方式拼板)

下图是实物板高清成品板效果

结合上图实板分析

规范化文件设计:

建议用键头的形式在文件里面体现出来,具体需要V割的路径。强调V割只接受走直线,V割无法走曲线。

下图如有器件伸出板外,建议板与板之间加工艺边做扶助,另在工艺边上做挖空处理(CNC)。如要V割的

如下图做上V割线,一目了然。

客户来PDF文件如下图:

大家一起来看看他所要的成品效果是什么样的?能想像得到吗???我是不清楚

     规范化的设计如下图(CNC是锣空的意思)

摘自www.sz-jlc.com/k

网友A:
我记得两个V槽不是正好尖对尖的,貌似是错开的?

网友B:
为什么 JLC的不能贴片呢?

在立创商城能买到的元件可以贴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两个V槽不是正好尖对尖的,貌似是错开的?

v-cut只能走直刀,板子正反面割个v型槽中间连接
第一图就是了,适用于规则板,掰开后板子边缘比较平整
最后张图就邮票孔连接+v-cut, 缺点掰开后,板子边缘都是毛刺
cnc锣槽是对非规则板原弧处之类挖空用的
v-cut有板厚要求,低于1CM的厚度,有些厂不给你做v-cut

网友D:
为什么 JLC的不能贴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 JLC的不能贴片呢?

你好!我们JLC目前SMT的话是要客户用邮票孔拼起来的样板订单了

楼主:
加急的交期保证到99.9%以上,普通交期的保证到了9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