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芯片被锁

楼主(2018-11-05):
想知道N76E003什么时候芯片会被锁住,不能烧录程序,是DAT 脚和CLK脚被占用吗?就是一直处于已连接NULINK,找不到芯片的界面

网友A:
能否擦除

网友B:
燒錄只要vdd, reset, ice_clk, ice_data, gnd.
燒錄時,要避免reset, ice_clk, ice_data被其它信號拉住。
如果不能連線讀晶片id,就可能是晶片壞了。

楼主:
不能擦除

楼主:
NULINK上面有个工具是擦除,但是点完之后说芯片ID无法被识别

网友C:
理论上,只要你的ERSET脚是正常功能,而不是复用到IO,而ICPDA和ICPCK只是用作一般输入输出端口,没有很大的电容,或者直接接地和VCC,芯片就可以正常烧写。
否则,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D:
如果个别是这样,那就是坏了。

网友E:
是焊接在板上的芯片吗?拆下来用烧录座子烧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