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基于FPGA的VGA显示图片

楼主(2018-11-05):
静态图片显示
VGA显示基本原理和设计方式确定后,显示图片也不是什么难事。可以将图片以.coe形式保存在FPGA内部BRAM中,通过VGA接口模块循环读取RAM数据方式来显示图片。FPGA片内BRAM的存储容量一般在kbit量级,存储640*480*24bit真彩色图像捉襟见肘,因此这里仅显示320*240*16bit图像用于测试。把图片格式设定为.coe文件的方法:一是可以利用些小的软件工具,此处先用img2Lcd软件将图片调整为合适的分辨率,再用BMP2Mif软件生成.coe文件初始化BMG IP核(见参考文献2);第二就是自己写一段软件脚本来转换。
  测试需求:VGA接口以1024*768分辨率,60Hz帧频,在显示屏中央位置显示一幅320*240图片,其他位置左右各一半分别显示白色和红色。
BMG IP核配置:
  第一页选择单口ROM模式,其他保持默认。主要第二页的位宽和深度设置正确,另外取消掉输出寄存器选择匹配时序。
逻辑代码设计
  VGA显示接口代码如下:
  1 `timescale 1ns / 1ps  2   3 module vga_interface#(  4     parameter DATA_W = 8)  5    (  6     input                       clk,//65MHz  7     input                       rst_n,  8   9     output                      vga_clk, 10     output reg                  vga_en, 11      12     //input       [DATA_W-1:0]    din_r, 13     //input       [DATA_W-1:0]    din_g, 14     //input       [DATA_W-1:0]    din_b, 15     output      [DATA_W-1:0]    vga_r, 16     output      [DATA_W-1:0]    vga_g, 17     output      [DATA_W-1:0]    vga_b, 18     output reg                  vga_hs, 19     output reg                  vga_vs 20     ); 21 22 /*********************************参数******************************************/ 23     //VGA:1280*768@60HZ 24     //行参数 25     localparam H_A = 136,   //同步脉冲 26                H_B = 160,   //显示后沿 27                H_C = 1024,  //显示时段 28                H_D = 24;    //显示前沿 29     //场参数 30     localparam V_A = 6,     //同步脉冲 31                V_B = 29,    //显示后沿 32                V_C = 768,   //显示时段 33                V_D = 3;     //显示前沿 34      35     //有效区域边界            36     localparam X0 = H_A+H_B,        //136+160=296 37                X1 = H_A+H_B+H_C,    //136+160+1024=1320 38                Y0 = V_A+V_B,        //6+29=35 39                Y1 = V_A+V_B+V_C;    //6+29+768=803 40      41     localparam COL_NUM = H_A+H_B+H_C+H_D,//1344 42                ROW_NUM = V_A+V_B+V_C+V_D;//806 43 44     //显示中心位置            45     localparam X_CENTER = (X0+X1)/2,//808 46                Y_CENTER = (Y0+Y1)/2;//419 47 48     //显示图片分辨率及位置 49     localparam PIC_H = 320, 50                PIC_V = 240; 51 52     localparam PIC_H_LB = X_CENTER-PIC_H/2, 53                PIC_H_RB = X_CENTER+PIC_H/2, 54                PIC_V_UB = Y_CENTER-PIC_V/2, 55                PIC_V_DB = Y_CENTER+PIC_V/2; 56      57   /*********************************信号定义******************************************/      58 reg [ (12-1):0]  cnt_hs     ; 59 wire        add_cnt_hs ; 60 wire        end_cnt_hs ; 61 reg [ (12-1):0]  cnt_vs     ; 62 wire        add_cnt_vs ; 63 wire        end_cnt_vs ; 64 wire valid_area; 65 wire left_half; 66 wire picture_area; 67 reg [DATA_W-1:0] r_reg,g_reg,b_reg; 68 69 wire ena; 70 wire [15:0] douta; 71 reg [ (17-1):0]  cnt_addr     ; 72 wire        add_cnt_addr ; 73 wire        end_cnt_addr ; 74 wire [16:0] addra; 75 reg ram_vld; 76 /*********************************计数器******************************************/ 77      78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79     if (rst_n==0) begin 80         cnt_hs <= 0; 81     end 82     else if(add_cnt_hs) begin 83         if(end_cnt_hs) 84             cnt_hs <= 0; 85         else 86             cnt_hs <= cnt_hs+1 ; 87    end 88 end 89 90 assign add_cnt_hs = 1; 91 assign end_cnt_hs = add_cnt_hs  && cnt_hs == (COL_NUM)-1 ; 92 9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94     if (rst_n==0) begin 95         cnt_vs <= 0; 96     end 97     else if(add_cnt_vs) begin 98         if(end_cnt_vs) 99             cnt_vs <= 0; 100         else101             cnt_vs <= cnt_vs+1 ;102    end103 end104 assign add_cnt_vs = (end_cnt_hs);105 assign end_cnt_vs = add_cnt_vs  && cnt_vs == (ROW_NUM)-1 ;106 107 108 /*********************************BRAM相关信号******************************************/109 //BRAM读取地址计数器11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11     if (rst_n==0) begin112         cnt_addr <= 0; 113     end114     else if(add_cnt_addr) begin115         if(end_cnt_addr)116             cnt_addr <= 0; 117         else118             cnt_addr <= cnt_addr+1 ;119    end120 end121 122 assign add_cnt_addr = (ena);123 assign end_cnt_addr = add_cnt_addr  && cnt_addr == 320*240 -1 ;124 125 assign addra = cnt_addr;126 assign ena = picture_area;127 128 //BRAM数据有效指示129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130     if(rst_n==1'b0)begin131         ram_vld <= 0;132     end133     else begin134         ram_vld <= ena;135     end136 end137 /*********************************VGA输出信号******************************************/138 //行场同步信号139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140     if(rst_n==1'b0)begin141         vga_hs <= 1;142     end143     else if(add_cnt_hs && cnt_hs == H_A-1)begin144         vga_hs <= 1;145     end146     else if(end_cnt_hs)147         vga_hs <= 0;148 end149 15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151     if(rst_n==1'b0)begin152         vga_vs <= 1;153     end154     else if(add_cnt_vs && cnt_vs == V_A-1)begin155         vga_vs <= 1;156     end157     else if(end_cnt_vs)158         vga_vs <= 0;159 end160 161 //R G B寄存器信号16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163     if(rst_n==1'b0)begin164         r_reg <= 0;165         g_reg <= 0;166         b_reg <= 0;167     end168     else if(valid_area && !picture_area)begin       169        if(left_half)begin       //彩条测试  左半屏幕显示白色170             r_reg <= 8'b1111_1111;171             g_reg <= 8'b1111_1111;172             b_reg <= 8'b1111_1111;173        end174        else begin               //右半屏幕显示红色175             r_reg <= 8'b1111_1111;176             g_reg <= 0;177             b_reg <= 0;178        end179     end180     else begin//无效区域显示黑色181         r_reg <= 0;182         g_reg <= 0;183         b_reg <= 0;184     end185 end186 187 assign valid_area = cnt_hs >= X0 && cnt_hs < X1 && cnt_vs >= Y0 && cnt_vs < Y1;188 assign left_half =  cnt_hs >= X0 && cnt_hs < X_CENTER;189 assign picture_area =  cnt_hs >= PIC_H_LB && cnt_hs < PIC_H_RB190                     && cnt_vs >= PIC_V_UB && cnt_vs < PIC_V_DB;191 192 assign vga_r = ram_vld ? {douta[15:11],3'b0} : r_reg;//5bit193 assign vga_g = ram_vld ? {douta[10:5],2'b0}  : g_reg;//6bit194 assign vga_b = ram_vld ? {douta[4:0],3'b0}   : b_reg;//5bit195 196 //输出控制信号197 assign vga_clk = ~clk;198 199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200     if(rst_n==1'b0)begin201         vga_en <= 0;202     end203     else if(valid_area)begin204         vga_en <= 1;205     end206     else207         vga_en <= 0;208 end209 210 /*********************************子模块例化 BRAM******************************************/211 212 blk_mem_gen_0 bram (213   .clka(clk),    // input wire clka214   .ena(ena),      // input wire ena215   .addra(addra),  // input wire [16 : 0] addra216   .douta(douta)  // output wire [15 : 0] douta217 );218 219 endmodule

  测试工程顶层:
1 `timescale 1ns / 1ps 2 3 module vga_test_top( 4     input sys_clk_p, 5     input sys_clk_n, 6     input rst_n, 7 8     output vga_hs, 9     output vga_vs,10     output vga_clk,11     output vga_en,12     output [8-1:0] vga_r,13     output [8-1:0] vga_g,14     output [8-1:0] vga_b15     );16 17 wire clk;18 wire sys_clk_ibufg;19 wire locked;20 21 IBUFGDS #22 (23 .DIFF_TERM ("FALSE"),24 .IBUF_LOW_PWR ("FALSE")25 )26 u_ibufg_sys_clk27 (28 .I (sys_clk_p),29 .IB (sys_clk_n),30 .O (sys_clk_ibufg)31 );32 33 clk_wiz_0 pll34 (35  // Clock out ports36  .clk_out1(clk),     // output clk_out137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38  .resetn(rst_n), // input resetn39  .locked(locked),       // output locked40 // Clock in ports41  .clk_in1(sys_clk_ibufg));      // input clk_in142 43  44  vga_interface#(.DATA_W(8))45 vga_interface46 (47  .clk      (clk) ,//65MHz48 .rst_n    (rst_n) ,49 .vga_clk  (vga_clk) ,50 .vga_en   (vga_en) ,51 .vga_r    (vga_r) ,52 .vga_g    (vga_g) ,53 .vga_b    (vga_b) ,54 .vga_hs   (vga_hs) ,55 .vga_vs   (vga_vs) 56 );57 58 59 endmodule

六、上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