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spi连续发送长度为3字节的指令被中断了有影响吗?

楼主(2018-11-05):
在使用spi操作外接的nor flash W25Q128时,读取数据时会需要先发送几个字节的读取指令,如果在发送指令的第一个字节后被中断了,此时SPI的SCK还一直产生脉冲吗?
如果SCK产生脉冲,然后没有接着发剩余字节,中断回来后继续发送,flash芯片还能成功解析读取指令吗?

网友A:
SPI 中断, SCK 不会一直产生脉冲, 倒是 NS 信号可能会恢复高电平, 这个可能引起通信失败哦

网友B:
不会,spi是同步通信,有时钟同步,时钟由主机产生。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7899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