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EMC传导骚扰NG

楼主(2018-11-05):
大家好,我们公司的产品在越南做EMC没通过,结果见图1,只有前端部分超了,后面加了个EMI filter,整改过了。现在我们自己拿同型号机器测试了一下,结果见图二,测试NG,前端同样有问题,而且中间也超了一点,想请教各位,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楼主:
EMC小白,刚开始学习,太高深了,鸭梨山大啊~~~求指点

楼主:
咨询了机构,电源线那边加个X电容应该能解决,但是想知道NG的具体原因,后面开发设计的时候能够规避

网友A:
这就有可能是产品一致性不好的问题,分析测试环境差异,才能找出原因

网友B(2019-03-28):
有时候改板会带来新的地线敷铜问题,你要确定两次测试样品一样,传导一般都是加滤波处理,新的LAYOUT一定要注意地线,别哪块又被污染了

网友C(2021-11-18):
这种低频的干扰,通常是DC-DC电源引起的,本质上是流入LISN-50Ω电阻的电流太大了,在电源输入加一个共模电感+X电容,基本能搞定,注意共模电感的前后不要有耦合,否则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