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Pic24FJ32GB002 USB电脑驱动

楼主(2018-11-05):
小弟选用Pic24FJ32GB002开发,实现AD转换,microusb插到电脑上,需要驱动,请问有没有人有类似的驱动?

网友A:
单片机的USB接口一般做主,而电脑的USB接口也做主,那么谁做从呢?

楼主(2019-07-01):
PIC用的不多。

网友B:
是要直接将ADC的数据发送给电脑啊?

网友B:
还有个简单方法,用串口。

网友C:
USB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D:
你连到电脑上, 你自己设计的是什么类型的USB设备? 这个你要先弄清楚..
HID是不需要驱动的, 这个也比较简单, 用MLA里面现成的例子, 略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什么?不知道MLA啊?那你baudu一下?
好吧, 贴个链接给你: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 ... ications/mla-leg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