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ht1621驱动断码屏显示不完整

楼主(2018-11-05):
com4上段不显示,其他都有显示。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已解决,硬件问题

你好,最近我调试这个芯片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可以告诉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楼主:
如图,com4上的段全部不显示

网友A:
是不是哪儿根线没接上。

网友B:
有一条线没有配置对,还是没有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哪儿根线没接上。

线是接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条线没有配置对,还是没有接对

与cpu共6条线连接,vdd vss cs data wr 背光
线是没接错的

网友C:
测量一下对应那条线是否有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对应那条线是否有波形。

是wr和data吗?

网友C:
另外看看是不是屏的排线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看看是不是屏的排线出了问题。

ht1621和断码屏的接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看看是不是屏的排线出了问题。

调节延时会出现com4的段,但不高亮,只能看出那个位置是有显示的

楼主:
图是从地下看的更清楚一点,从正面看图形是不亮的

网友C:
手里就这一块屏吗,换个试试看,先彻底排除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就这一块屏吗,换个试试看,先彻底排除硬件问题。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就这一块屏吗,换个试试看,先彻底排除硬件问题。

是往地址里面写1就能点亮相应的字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就这一块屏吗,换个试试看,先彻底排除硬件问题。

单独点亮某一个SEG可以,点亮3个以上的时候com4上的段就无法显示了。

网友D: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发出来的波形

网友E:
换一个试试呢

楼主:
显示越多,com4上的段就会越暗,直到不显示

网友F:
屏闪吗 刷新的快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闪吗 刷新的快不快

不闪,现在就想让它显示所有段码

楼主:
#include "lcd.h"
#include "sys.h"

unsigned char tab9[]={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0x0F
};

void Delayns(void)
{
        __asm("nop");__asm("nop");__asm("nop");__asm("nop");__asm("nop");__asm("nop");
        __asm("nop");__asm("nop");__asm("nop");__asm("nop");__asm("nop");__asm("nop");
}

void Delay_t(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80;j++);
}

//PB3--CS
//PB4--背光
//PB5--WR
//PB6--DATA

void Initial_LC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CD_CS_H();
        LCD_WR_H();
        LCD_DATA_H();

        LCD_RD_L();
        delay_ms(10);
        LCD_RD_H();
        delay_ms(100);

        Write_command(0x30);//select 1/4 dut & 1/3 bias
        Write_command(0x02);//RC 256K
        Write_command(0x52);//system enable
        Write_command(0x06);//LCD ON
}
//////////////////////////////////////
void Write_ID(unsigned char ID,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nt;i++)
   {
           LCD_WR_L();
           delay_us(5);
           if(ID&0x80)
                 LCD_DATA_H();
           else
                LCD_DATA_L();

           LCD_WR_H();
           delay_us(5);

           ID<<=1;
   }
}

void Write_data_bit(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nt;i++)
        {
                LCD_WR_L();
                delay_us(5);

                if(dat&0x01)
                        LCD_DATA_H();
                else
                        LCD_DATA_L();

                //delay_us(5);
                LCD_WR_H();
                delay_us(5);
                dat>>=1;
        }
}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_byte)
{
        LCD_CS_L();
        delay_us(5);

        Write_ID(0x80,4);
        Write_ID(Command_byte,8);
        LCD_CS_H();
}

//写一个数据
void Singal_data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LCD_CS_L();
        delay_us(5);

        Write_ID(0xa0,3);//write   101
        Write_ID(address,6);//address from 0x00
        Write_data_bit(dat,4);

        LCD_CS_H();delay_us(5);
}

//写所有数据
void Writeall_data_1621(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LCD_CS_L();
        delay_us(5);

        Write_ID(0xa0,3);//write   101
        Write_ID(0x00,6);//address from 0x00

        for(i=0;i<48;i++)
        {
                temp_data =p;
                Write_data_bit(temp_data,4);
        }

        LCD_CS_H();
}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extern unsigned char tab8[];
extern unsigned char tab2[];
extern unsigned char tab9[];
extern unsigned char tab5[];
extern unsigned char tab0[];
extern unsigned char tab4[];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48);

       Initial_LCD();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Writeall_data_1621(tab0);   //清屏
        delay_ms(100);

        while(1)
        {
               Writeall_data_1621(tab9);                        Delay_t(3000);//全部显示
        }
}

大家看我程序有错吗

网友G(点评):
HT1621不是这样写的,我发个参考程序给你。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我参照了网上很多程序,驱动原理是一样的,不知道是我哪里不对呢

网友G:
此部分内容已被设置为付费内容,您可以在支付 3 元 人民币后浏览本楼层全部付费内容点击购买

本楼层付费信息已有2人购买

网友G(点评):
基于8051的HT1621B驱动。

楼主(点评):
哥,随意指点一下啊 不然我也不知道付费之后的东西是什么呀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G: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已解决,硬件问题

网友H(点评):
你好,最近我调试这个芯片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可以告诉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