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方向盘的ESD整改案例

楼主(2018-11-05):
一、描述

客户的产品是一款高端的模拟赛车方向盘,之前有给客户整改过方向盘的底座,现在发现方向盘的面板进行ESD测试的时候,样机会出现死机的现象,需重新上电重启才能恢复,这就不符合IEC61000-4-2 B类的标准。
二、整改过程
客户的游戏方向盘按键面板上有许多金属螺丝,和金属块,按照标准需要对其施加接触±4KV的静电测试,我们发现对其施加±2KV的静电,样机也会出现死机现象。打开样机,我们发现金属块和螺丝其实都没有直接与PCB板相连,并且隔的距离都很远,于是我们就怀疑是静电测试的时候静电枪产生的磁场干扰影响到了样机,于是,我们就去寻找这个可能成为接受天线的线路。观察线路我们发现产品中只有控制面板与底座的连接线是最长的(长度大于40CM),那这些线在静电的瞬变磁场中就都是接收天线。于是我们在这些线中的电源线上对地并联ASIM ESD(型号:ESD5D150TA),信号线上对地并联ASIM ESD(型号:ESD5D005TA)。再进行测试的时候发现样机的整体抗静电能力有提升,现在能接受±3KV的静电测试。但是还不能接受±4KV的静电测试,再仔细观察样机的一个受干扰情况,我们发现,每次测试的时候面板上的屏都会出现重启的现象。其实按照IEC61000-4-2 B类的标准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发现每次机器还在复位的过程中再施加ESD的时候,样机就很容易死机,于是我们对屏的信号线对地并联ASIM ESD(型号:ESD5D005TA)并且串联ASIM磁珠(型号:CVB1005E102T)在进行测试的时候发现屏这边不容易重启了,整个机器再也没有出现死机的现象。这就符合IEC61000-4-2 B类的标准。
三、整改心得:
再进行ESD整改的时候,要从整体去考虑,思路的角度也要多样,要具体分析样机出现故障的原因,只有找出原因,分析出是哪个模块出了问题,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