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这个MPU6050模块吗?

楼主(2018-11-05):
我在某宝上看见这个模块,描述神乎其神。我用MPU6050的DMP做过四轴姿态解算精度无法和这个模块描述的精度相匹敌,我也用stm8+MPU6050+卡尔曼做过倾角仪,实际效果也和这个模块所描述的效果也是天壤之别。这么模块看起来用的是stm8s003,DMP的驱动代码挺大的这个单片机根本放不下。各路大神们不妨猜猜它到底采用了什么算法。

网友A:
谢谢各位楼主无私的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B:
那个6050的DMP感觉就是个**肋,尤其是速度非常慢,实际中6050用卡尔曼或者互补滤波,测试倾角达到0.05度并不是啥问题,问题是只能测试倾角,要测试yaw就需要加一个地磁,但地磁一方面使用时需要校准,一方面地磁本身也容易收到干扰,所以,yaw并不是那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6050的DMP感觉就是个**肋,尤其是速度非常慢,实际中6050用卡尔曼或者互补滤波,测试倾角达到0.05度并 ...

YAW不准不大要紧,我现在用DMP做的四轴YAW基本不飘。如果卡尔曼或者互补滤波效果更好那就更好了。

网友C:
T叔威武!

网友B:
修改

修改

改成软解姿态后,飞机飞得好多了。

网友D:
楼主请问有什么校准MPU6050的方法吗????
我的已经能读出数据了,加速度偏差还比较少,水平时偏差在15-35个LSB内。陀螺仪的X轴角速度挺大,有50个LSB左右,积分后的角度很快就减到0了,其他轴的17个LSB内,还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有什么校准MPU6050的方法吗????
我的已经能读出数据了,加速度偏差还比较少,水平时偏差在15-3 ...

你可以看一下类似正点原子MINIFLY等开源四轴的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