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串口开关问题

楼主:
        先描述下问题现象:
        正常打开关闭一次串口后,再次打开串口提示:
       打开失败: Cannot connect to the COM31port. Possible reasons are another application is connected to the port or the port does not exist. 出错 MSerialV1>pbOpenAndClose_Callback(line 122)    fopen(s);

确认该串口没有在其它程序中使用!

以下是程序代码

set(handles.pmComPort,'String',seriallist);
indexCom = get(handles.pmComPort,'Value');
strCom = get(handles.pmComPort,'String');
if indexCom > 1
    comPort = strCom(indexCom);
else
    comPort = strCom;
end
s = serial(comPort);
if handles.pbOpenAndClose.String == "打开"
    handles.pbOpenAndClose.String = "关闭";
    handles.pbOpenAndClose.BackgroundColor = 'g';
    fopen(s);
else
    handles.pbOpenAndClose.String = "打开";
    handles.pbOpenAndClose.BackgroundColor = 'r';
    fclose(s);
    delete(s);
    clear s;
end

网友A(2018-11-05):
代码齐全吗,不全啊。没法运行。
不过打开串口的方式操作参数不对。
一般这样
s = serial('port','BaudRate',4800,'Parity','even');
你要指定端口号,指定波特率等。至少要有端口号和波特率。

网友A:
关于串口的问题,你可以打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串口的问题,你可以打开帮助;

我就是按着这上边来的,刚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齐全吗,不全啊。没法运行。
不过打开串口的方式操作参数不对。
一般这样

现在没有做通信,这些参数默认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做通信,这些参数默认就可以!

是的,所以你现在缺什么?缺获取参数的设备啊。你现在没有安装串口设备吧。找个串口设备,安装电脑再运行就行了。因为你的参数是获取的设备的。现在设备为空。应该是这样。

网友A:
你怎么完善?你应该设置个默认值,或者设置个检测,检测到为空,后面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完善?你应该设置个默认值,或者设置个检测,检测到为空,后面不执行。 ...

先给你点个赞!!!
U转串一直都接着呢。我能正确的打开关闭一次,第二次就不行了。也就是说我正常打开,再关闭,然后接着再打开的话就报错了。而且这时用别的软件也打不开该串口,必须把Matlab关闭后,别的软件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B:
试试过程中用指令能否正常退出串口,关闭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