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如何维持boost pfc输入功率不变

楼主(2018-11-05):
如题,小弟最近在用UC3854仿真一个boost PFC,目标指标为:输入AC 100-240V,输出105W左右,效率>90%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入功率也会发生变化,这样效率就会降低很多。
    请问应该如何调节参数,使输入功率保持稳定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A:
PFC本身就是跟随输入电压波形工作,至于输入是AC240还是AC110并不敏感啊,只是由于BOOST部分提供了升压的能量,因此随着总输入电压的降低,需要升压的能量提高,而该BOOST本身肯定有效率比,所以总体效率肯定会降低,这是定律,躲不过去。除非BOOST部分效率达100%,否则总输入电压降低,效率肯定会有所降低。
你需要解决的不是效率降低问题,而是一个PFC效率才90%,这基本上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B:
需要对 BOOST 的升压值做个控制, 低压是功率下降, 那就调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