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程序模块标椎化的方法?看各位大大的支招:

楼主(2018-11-05):
需要将一个功能模块的代码标椎化,列如红外接收、可变/固定PWM、WiFi等的功能模块,程序大小不一而足,有的大点,有的小点,需要请教一些封装子程序模块的规范,或者是技巧,我自己理解的就是做一个头文件和一个源文件就OK了,但有朋友推荐我参照STM的模块封装,可是我还没用过STM,尴尬

网友A:
如果要写成比较大 的工程, 标准化还是很重要的.
可以看看库里的程序结构, 一些例程, 比如 RTOS,  FAT 系统等的代码, 学习一下是怎么组织的

网友B:
多看大公司官方驱动,或协议栈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写成比较大 的工程, 标准化还是很重要的.
可以看看库里的程序结构, 一些例程, 比如 RTOS,  FAT 系统 ...

感谢您的热心帮助,都是系统级的啊,我会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大公司官方驱动,或协议栈等

大公司?能否举个例呢,O(∩_∩)O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公司?能否举个例呢,O(∩_∩)O

T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