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采集VGA中的RGB

楼主(2018-11-06):
直接连adc吗

网友A:
楼主可以讲解一下吗,没看明白

网友B:
肯定要adc, vga是模拟电路

直接连可以吗

网友C:
VGA中RGB的频率大约30MHz,你的ADC顶破天才1MHz。
SVGA或者XGA中甚至UXGA中,RGB频率更是高达160MHz。

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C:
另外RGB还不是一直有信号,还有行场同步时的隐消,所以采集还要跟行场同步。
所以你用这个ADC,顶多能判断一行里大部分大概是什么颜色,没法采集到单个像素的。

网友D:
VGA是模拟信号   只能连接ADC了   注意对地的75欧姆电阻接上就好

一定要接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RGB还不是一直有信号,还有行场同步时的隐消,所以采集还要跟行场同步。
所以你用这个ADC,顶多能判断 ...

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C: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目的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目的用的。

单片机ADC采集RGB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ADC采集RGB

偶是说,你采集RGB要干啥用?
是要做屏幕录像吗?还是只检测有没有信号?
如果是想做屏幕录像,用单片机可实现不了,带宽太大了,必须要用超高速ADC和FPGA才能实现,
或者用ASIC芯片。
实际上,偶们每个液晶显示器,在VGA输入端,都有一套这样的电路,把VGA的RGB重新采样,变回数字信号,再进行显示。

网友D:
需要有对地电阻  因为输出的是电流
一般VGA显示器中是自带对地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