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检测:采用高端检测和低端检测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1-0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来说,high side是采样电阻串接在系统供电电源上,对系统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工作电压,而low side 是采样电阻串接在系统地与PCB整个GND之间,抬升了系统的GND参考点。
孰优孰劣要看具体系统应用和要求。High side对采集检测系统的器件要求就高些

网友B:
高端检测, 电路上不容易实现, 或者说电路复杂, 精度低

网友C:
高位检测使得地线干扰得到一定得抑制,但是高位检测会对后面的调理电路有一个共模电压,而通常的差分运放电路对这个共模电压会有一定使用范围,要小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