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网口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8-11-06):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网口,我抄的开发板的电路。

可是插上网线,只有左边那个灯亮,右边灯不亮。不知道哪儿问题。程序仿真,发现初始化不成功。
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12.1K电阻没有,用11k的代替。
这有没有影响啊?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总感觉这个好难 我一直没敢调试

网友B:
12.1k 电阻应该是使用 1% 精度的。你用 11k 的,偏置电流不对了。这样导致 PHY 层连接不上,connect 标识位反转不了。
可以从 12k 那里挑偏大点的。或者,11k 串联 1k,都挑偏大点阻值的。有一个电阻的位置,就能够串联两个电阻,很容易焊接的。

网友B:
这种 RMII 接法,LAN8720A 应该会倍频 50MHz 时钟提供给 MCU。
至于是否先需要 MDI 接口去配置好 LAN8720A 才会有输出,要看芯片手册才行。或许默认就有倍频输出。

网友C:
还好  我调成功了 ,开始也觉得难,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主要硬件要接对 ,然后再看软件,  HAL库 这些都配置好了,基本上 都是硬件问题,
还有就是配置 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好  我调成功了 ,开始也觉得难,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主要硬件要接对 ,然后再看软件,  HAL库 这些都配置好了 ...

敬畏技术, 总会有好的结果.....
但不是害怕和造谣,是吧?

网友E:
你找个1K的,100的串联上试试。

网友F:
谁知道你左边是什么灯右边是什么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知道你左边是什么灯右边是什么灯。。。。

左边SPEED_LED,右边LINK_LED

网友G:
你这个网口,看上去连1/2/3/6这4根收发信号都没接吧?

网友G:
而且连耦合变压器也没有,物理上不可能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网口,看上去连1/2/3/6这4根收发信号都没接吧?

我接了呀,没看到吗

网友G:
而且网口的4、5、8似乎是想接个电源供电?很奇怪,一般供电是用POE隔离方式,直接接是不行的。

那个网口自带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而且网口的4、5、8似乎是想接个电源供电?很奇怪,一般供电是用POE隔离方式,直接接是不行的。 ...

我看开发板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接了呀,没看到吗

没看到
刚好在layout,截个老产品的图给你看看吧:

RJ45和RJ45是不同的,,,,有的本身自带隔离,有的没有,价格差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到
刚好在layout,截个老产品的图给你看看吧:

我也不太懂。我给你看正点原子的网口原理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懂。我给你看正点原子的网口原理图。

他这个图,应该是用了内部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
你的图里,RJ45的1、2、3、6脚只接了电容,没看到网络标号啊……所以相当于RJ45跟PHY没有连接关系,不可能通的

网友G:
短距离可以飞线临时调一下程序;长了可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这个图,应该是用了内部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
你的图里,RJ45的1、2、3、6脚只接了电容,没看到网络标 ...

TPTX+,TPTX-,接到上边的网络芯片上,在芯片右边

网友G:
引用 楼主:
TPTX+,TPTX-,接到上边的网络芯片上,在芯片右边

你在一楼发第2张图,哪里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在一楼发第2张图,哪里接了?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合起来看呀

网友G:
网络标号是要两边都有才能表示电气连接的;
只接一边是不行的,软件也搞不懂你另一头打算接到哪里————除非你用wire把两个节点连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合起来看呀

是没接,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络标号是要两边都有才能表示电气连接的;
只接一边是不行的,软件也搞不懂你另一头打算接到哪里———— ...

谢谢!这个我知道的,只不过画起来就忘了。多谢提醒,要不然我还没意识到。
你是个高手。我飞了四根线,还是不行。应该是那个12.1k电阻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种 RMII 接法,LAN8720A 应该会倍频 50MHz 时钟提供给 MCU。
至于是否先需要 MDI 接口去配置好 LAN8720A  ...

50M是PHY自己需要的,可以由MCU提供也可以由晶振产生,不是提供给MCU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而且连耦合变压器也没有,物理上不可能通的

有可能是网口内置变压器的亲

网友I:
我都是直接用的开发板

网友J:
刚开始最好找一个成熟的东西调试

网友K:
是不是开发板的网口插座是带变压器的,而你焊接了一个不带的?
这样的效果是发出去抓包看能收到,但是抓不到对方回复的包

楼主:
焊上12.1K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