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关于运放的开环电压增益下降的问题

楼主(2018-11-06):
开环电压增益是随着频率的提高 不断下降的,那是不是下降到某个值,运放就不能构成深度负反馈了?虚短虚断的分析方法,是不是也不能成立了???

网友A:
“开环电压增益是随着频率的提高 不断下降的,那是不是下降到某个值,运放就不能构成深度负反馈了?”

是的,开环增益降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再是深度负反馈了。

“虚短虚断的分析方法,是不是也不能成立了???”

没了深度负反馈前提,自然虚短就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