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了滞回后的比较器输出仍然不稳定

楼主:
如图,我参考资料之后设计的一个滞回比较器。总体来说能工作,美中不足的是在VO由高变低的起始阶段,总会有时不时的不受控。
有些论坛上说是电源设计不足,可我已经在293的电源侧加了足够的钽电容和小贴片电容。
2.5V的基准是由LM4040-2.5提供的,这个电压经示波器监测,似乎不够稳定,但不如何下手解决?
请大神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2018-11-06):
参考电压不稳定,那结果肯定不稳定啊,另外C14可以去掉不用吧

楼主:
粉色的为VO,可以看出,输出截止时,VO大概为6V,输出为低时接近于0,经正反馈电阻,理论上可以完美的形成滞回。
但每次VO由高变低的起始阶段,都会出现图片上的波形,会误触发我的一个MOS管,在触发几次之后,VO就可以稳定输出低了,直到再次关闭。

VO输出

VO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不稳定,那结果肯定不稳定啊,另外C14可以去掉不用吧

C14有点用处,至少对我说反馈的现象有好处,加上它,弱了好多。
倒是前面的C16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不稳定,那结果肯定不稳定啊,另外C14可以去掉不用吧

因为2.5V的基准只给293提供,所以负载弱的很,但是2.5V反而不稳定,就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A(点评):
这个C15用了多大?也去掉吧

网友A(点评):
加RC滤波那是可以的,直接加C不好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要去掉啊? 我还以为不够呢?原本只加了一个0805的104,后来加了一个105的钽电容,作用不大。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因为可能发生震荡,你可以加个RC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加RC是在主回路吧?其实R11和C14本身就构成了RC低通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原本想着是CRC的PI型低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2.5V的基准只给293提供,所以负载弱的很,但是2.5V反而不稳定,就不知如何下手了。 ...

楼主:
您推荐的这个电路,意味着负载必须非常非常小,小到增加的R上的压降可以忽略。

网友A(点评):
你不是说只给只给293用吗,如果你还有其他负载,这个RC可以不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推荐的这个电路,意味着负载必须非常非常小,小到增加的R上的压降可以忽略。 ...

需要割线,不大好操作。
不过想不明白,为什么纯电容稳不住?特别是还加了钽电容?如果钽电容都稳不住,RC中的C又如何能指望呢?

刚才用示波器捕捉了,低到2.3V,高到2.7V,都可以捕捉到。

2.3

2.3

网友A:
那就别割线,C14和C15都拆掉。
如果2.5V波动2.3-2.7这么大,那你还要检查下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别割线,C14和C15都拆掉。
如果2.5V波动2.3-2.7这么大,那你还要检查下12V电源 ...

说来奇怪,捕捉12v电源,倒是很稳定。

楼主:
出差回来,新的板子也到了,继续反复尝试,仍然解决不了问题。2.5V的输出侧仍然时不时有毛刺,12V电源侧基本平稳。看来,问题终究还是集中在基准电源芯片的应用上,似乎没有找到最佳的抗扰状态。
感谢各位。

网友B:
2.5v基准不稳,可以换芯片,加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v基准不稳,可以换芯片,加滤波电容。

焊接了5块板子了,都是如此。而且基准芯片是0.1%精度的。

楼主:
采购了2款低噪声的基准芯片,等芯片后再试试。
有个问题:像这样能量流动很大的地,是敷铜铺地好还是不敷铜?
谢谢。

网友C:
基准波动意味着比较门限的变化,那比较器当然会受影响。首先应增加施密特门限差,即加大置回区间,但无法解决基准波动导致的门限变化问题。电压基准应单独测试,严格按器件手册使用,先排除是否买到假货、翻新货的问题。

楼主:
新的基准芯片到了,都试了,还是不行,2.5V还是稳不住。分别是TI的REF5025,ADI的ADR4525,都是低噪声的,但并不比LM4040表现好。  可能需要改变思考的方向了。

网友D:
1. 在LM293的1脚、2脚之间接个1nF的电容。 或者:
2. 在R12两端并联1nF电容。或者:

3. 减小R12到100K,甚至20K。或者:

4. LM293不用的脚,5、6、7 连接在一起,并接地。或者:

5. 更换LM293。 或者:

6. VREF25并联一个2200uF的电解电容。

7.。。。。 没招了

楼主:
各位老师,我这个电路是一款电源的一部分,是其闭环反馈的电路。图中的PGND是电源的输出地,功率比较大,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跟电源地的各种干扰有关系。
从测试来看,LM293很叫屈,它只是根据输入的条件输出它应该有的结果。
关键还是输入的VER2.5V,根据比较器的虚断特点,基准芯片的负载应该极低,所以反而弱不禁风,很想不通。

网友D(点评):
“图中的PGND是电源的输出地,功率比较大,。。。电源地的各种干扰”————这个有专用名词:地弹(ground bounce)————“地”电平不断的跳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这个问题,如何下手解决呢?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不太好解决。重新Layout PCB;分割隔离地、单点接地、将大电流干扰源屏蔽 。。。等等,提高EMC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