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优化方法

楼主(2018-11-06):
DSP程序优化方法

   选择一种合适的数据结构很重要,如果在一堆随机存放的数中使用了大量的插入和删除指令,那使用链表要快得多数组与指针语句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指针比较灵活简洁,而数组则比较直观,容易理解对于大部分的编译器,使用指针比使用数组生成的代码更短,执行效率更高
        在许多种情况下,可以用指针运算代替数组索引,这样做常常能产生又快又短的代码与数组索引相比,指针一般能使代码速度更快,占用空间更少使用多维数组时差异更明显下面的代码作用是相同的,但是效率不一样
  For(;;)
{
    p=array
    A=array[t++];
    for(;;){ }
}

       指针方法的优点是, array 的地址每次装入地址 p 后,在每次循环中只需对 p 增量操作在数组索引方法中,每次循环中都必须根据 t 值求数组下标的复杂运算能够使用字符型 (char) 定义的变量,就不要使用整型 (int) 变量来定义;能够使用整型变量定义的变量就不要用长整型 (long int) ,能不使用浮点型 (float) 变量就不要使用浮点型变量当然,在定义变量后不要超过变量的作用范围,如果超过变量的范围赋值, C 编译器并不报错,但程序运行结果却错了,而且这样的错误很难发现
        在 ICCAVR 中,可以在 Options 中设定使用 printf 参数,尽量使用基本型参数 (%c %d %x %X %u 和 %s 格式说明符 ) ,少用长整型参数 (%ld %lu %lx 和 %lX 格式说明符 ) ,至于浮点型的参数 (%f) 则尽量不要使用,其它 C 编译器也一样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用 %f 参数,会使生成的代码的数量增加很多,执行速度降低
        一个聪明的游戏大虾,基本上不会在自己的主循环里搞什么运算工作,绝对是先计算好了,再到循环里查表看下面的例子:

return i * factorial(i - 1);
    static long factorial_table[] =
, 1 , 2 , 6 , 24 , 120 ,
        return factorial_table<i>;</i>

       如果表很大,不好写,就写一个 init 函数,在循环外临时生成表格
        说明:位操作只需一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大部分的 C 编译器的 % 运算均是调用子程序来完成,代码长执行速度慢通常, 只要求是求 2n 方的余数,均可使用位操作的方法来代替
        说明:在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 ( 如 51 系列 ) ,乘法运算比求平方运算快得多,因为浮点数的求平方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在自带硬件乘法器的 AVR 单片机中,如 ATMega163 中,乘法运算只需 2 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既使是在没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 AVR 单片机中,乘法运算的子程序比平方运算的子程序代码短,执行速度快
        通常如果需要乘以或除以 2n ,都可以用移位的方法代替在 ICCAVR 中,如果乘以 2n ,都可以生成左移的代码,而乘以其它的整数或除以任何数,均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用移位的方法得到代码比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生成的代码效率高实际上,只要是乘以或除以一个整数,均可以用移位的方法得到结果,如:
采用运算量更小的表达式替换原来的表达式,下面是一个经典例子 :
    for (i = 0;i < MAX;i++)
位操作比求余运算快 */
    y = x * x;            /* 乘法比平方运算快 */
    z = (y << 5) + y;               /* 位移乘法比乘法快 */
    for (i = h = 0; i < MAX; i++)
  h += 14;                   /* 加法比乘法快 */
}

       整数除法是整数运算中最慢的,所以应该尽可能避免一种可能减少整数除法的地方是连除,这里除法可以由乘法代替这个替换的副作用是有可能在算乘积时会溢出,所以只能在一定范围的除法中使用
        在使用到加一和减一操作时尽量使用增量和减量操作符,因为增量符语句比赋值语句更快,原因在于对大多数 CPU 来说,对内存字的增减量操作不必明显地使用取内存和写内存的指令,比如下面这条语句:
x=x+1;
, 把 x 从内存取出存入累加器 A
, 累加器 A 加 1
加 1

       显然,不用取指令和存指令,增减量操作执行的速度加快,同时长度也缩短了
        复合赋值表达式 ( 如 a-=1 及 a+=1 等 ) 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程序代码
        在某些情况下, C++ 编译器不能从浮点表达式中提出公共的子表达式,因为这意味着相当于对表达式重新排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编译器在提取公共子表达式前不能按照代数的等价关系重新安排表达式这时,程序员要手动地提出公共的子表达式(在 VC.NET 里有一项全局优化选项可以完成此工作,但效果就不得而知了)
float a , b , c , d , e , f ;
float a , b , c , d , e , f ;

       很多编译器有使结构体字,双字或四字对齐的选项但是,还是需要改善结构体成员的对齐,有些编译器可能分配给结构体成员空间的顺序与他们声明的不同但是,有些编译器并不提供这些功能,或者效果不好所以,要在付出最少代价的情况下实现最好的结构体和结构体成员对齐,建议采取下列方法:
把结构体的成员按照它们的类型长度排序,声明成员时把长的类型放在短的前面编译器要求把长型数据类型存放在偶数地址边界 在申明一个复杂的数据类型 ( 既有多字节数据又有单字节数据 ) 时,应该首先存放多字节数据,然后再存放单字节数据,这样可以避免内存的空洞编译器自动地把结构的实例对齐在内存的偶数边界
        把结构体填充成最长类型长度的整倍数照这样,如果结构体的第一个成员对齐了,所有整个结构体自然也就对齐了下面的例子演示了如何对结构体成员进行重新排序:
struct
{
                         char a[5] ;
struct
{
                         double x ;
                         long k ;
                         char a[5] ;

       当编译器分配给本地变量空间时,它们的顺序和它们在源代码中声明的顺序一样,和上一条规则一样,应该把长的变量放在短的变量前面如果第一个变量对齐了,其它变量就会连续的存放,而且不用填充字节自然就会对齐有些编译器在分配变量时不会自动改变变量顺序,有些编译器不能产生 4 字节对齐的栈,所以 4 字节可能不对齐下面这个例子演示了本地变量声明的重新排序:
        避免在函数中频繁使用指针型参数指向的值因为编译器不知道指针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所以指针型参数往往不能被编译器优化这样数据不能被存放在寄存器中,而且明显地占用了内存带宽注意,很多编译器有假设不冲突优化开关(在 VC 里必须手动添加编译器命令行 /Oa 或 /Ow ),这允许编译器假设两个不同的指针总是有不同的内容,这样就不用把指针型参数保存到本地变量否则,请在函数一开始把指针指向的数据保存到本地变量如果需要的话,在函数结束前拷贝回去
void isqrt(unsigned long a , unsigned long* q , unsigned long* r)
{
while (*q > (*r = a / *q))
*q = (*q + *r) >> 1 ;
}
void isqrt(unsigned long a , unsigned long* q , unsigned long* r)
{
while (qq > (rr = a / qq))
qq = (qq + rr) >> 1 ;
}

       特别是当循环体本身很小的时候,分解循环可以提高性能注意 :很多编译器并不能自动分解循环 不好的代码:
// 3D 转化:把矢量 V 和 4x4 矩阵 M 相乘
for (i = 0 ; i < 4 ; i ++)
{
for (j = 0 ; j < 4 ; j ++)
}
r[0] = M[0][0]*V[0] + M[1][0]*V[1] + M[2][0]*V[2] + M[3][0]*V[3] ;
r[1] = M[0][1]*V[0] + M[1][1]*V[1] + M[2][1]*V[2] + M[3][1]*V[3] ;
r[2] = M[0][2]*V[0] + M[1][2]*V[1] + M[2][2]*V[2] + M[3][2]*V[3] ;
r[3] = M[0][3]*V[0] + M[1][3]*V[1] + M[2][3]*V[2] + M[3][3]*v[3] ;

       对于一些不需要循环变量参加运算的任务可以把它们放到循环外面,这里的任务包括表达式函数的调用指针运算数组访问等,应该将没有必要执行多次的操作全部集合在一起,放到一个 init 的初始化程序中进行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unsigned int i;
        for (i=1000;i>0;i--) ;

       两个函数的延时效果相似,但几乎所有的 C 编译对后一种函数生成的代码均比前一种代码少 1~3 个字节,因为几乎所有的 MCU 均有为 0 转移的指令 ,采用后一种方式能够生成这类指令在使用 while 循环时也一样,使用自减指令控制循环会比使用自加指令控制循环生成的代码更少 1~3 个字母但是在循环中有通过循环变量 i 读写数组的指令时,使用预减循环有可能使数组超界,要引起注意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i;
do
{
}
while (i>0);

       在这两种循环中, 使用 do while 循环编译后生成的代码的长度短于 while 循环

网友A:
使用尽量小的数据类型

网友B:
减少运算的强度

网友C:
用位移代替乘法除法

网友D:
几乎所有的MCU 均有为0 转移的指令

网友E:
使用do…while 循环编译后生成的代码的长度短于while 循环

网友F:
过查表可以更加快获得
校验值,效率更高

网友:
宏函数取代函数

网友G:
采用数学算法解决问题

网友H:
可以用指针运算代替数组索引

网友I:
为了提高速度,没法把具体的情况按照它们发
生的相对频率排序。

网友H:
指针一般能使代码速度更快,占用空间更少

网友A:
在定义变
量后不要超过变量的作用范围

网友G:
最大限度地通过数学的方法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

网友B:
可以使用运算量小但功能相同的表达式替换原来复杂的的表达式

网友:
些基本功能的函数很有必要使用宏函数来代替。

网友C:
很多的算法都是简化就行。

网友F:
当校验数据量大的时候,使用查表法优势更加明显

网友D:
采用后一种方式能够生成这类指令。

网友E:
volatile 总是与优化有关

网友I:
if 语句的比较次数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