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和工作电压的理解

楼主(2018-11-06):
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和工作电压的理解,不明白。
一块太阳能电池板的开路电压是43V,工作电压36V;是不是只要接上负载,电压就是36V?

网友A:
不是。在36V时它有最大的功率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36V时它有最大的功率输出。

应是在光强够时,不够时,电压按最大功率点会移动的,输出电压也会变动的。

网友C:
to LZ:

严格意义上说,没有“工作电压”这个参数。

太阳能电池(板)电压参数有峰值光照条件下的开路电压(Voc)和最大输出功率电压(Vm)。此外,还有短路电流和最大输出功率电流等相关参数。

所谓的“工作电压”,可以理解为太阳能电池(板)具体应用时的实际输出电压,其由具体实际系统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严格意义上说,没有“工作电压”这个参数。

谢谢 你的解答 那这个开路电压 怎么理解呢 接上负载是不是 就会降低到36V

网友A:
如果你的负载不能承受43V,你要自己增加稳压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的解答 那这个开路电压 怎么理解呢 接上负载是不是 就会降低到36V

“那这个开路电压 怎么理解呢”

开路电压就是一定光照条件下,不接负载(即开路)时的输出电压。

“接上负载是不是 就会降低到36V”

看你接什么负载,以及相应光照条件。

是不是降低到36V,这由你具体应用系统确定。

网友A:
一般太阳能是给一个电池组充电,然后电池组给负载供电。当然,直接供电也不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开路电压 怎么理解呢”

开路电压就是一定光照条件下,不接负载(即开路)时的输出电压。

明白了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o LZ:

严格意义上说,没有“工作电压”这个参数。

其实帮助大家解答解答问题就蛮好的,

网友E:
你可以理解为太阳能电池板也有内阻,开路电压就是当外部电阻无穷大的时候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