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Xilinx Kintex7 和 Kintex Ultrascale,现在思考FPGA电源芯片

楼主(2018-11-06):
开发Xilinx Kintex7 和 Kintex Ultrascale,现在思考FPGA电源芯片。
主要是输出1v,1.2v电流大考虑5A,
其余1.8v,1.35v,大概3A
3.3v大概2A
xilinx认证的Maxim电源芯片不便宜啊,一般都要35-50元一片。

有没有什么合适推荐的便宜一点的电源芯片?

网友A:
哇  这个电源已经是很便宜的了     一般都用凌特的
一片200多

网友A:
KU的内核怎么也要16A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U的内核怎么也要16A左右吧

我考虑用KU035。没有想到内核(1v)要16A
你的提醒很重要。我先做一个仿真看看。

网友B:
量大的话找笔记本电源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考虑用KU035。没有想到内核(1v)要16A
你的提醒很重要。我先做一个仿真看看。 ...

嗯    这个怎么仿真的    xilinx有工具
我们KU各型号都有了很多了  很有经验

网友C:
我是淘宝找显卡的多相供电芯片,几块钱一片,先做个电源的PCB评估板,拿电线当负载,实验好了再上板,电流的消耗跟设计有很大关系,K325T我都能消耗五十多A,KU系列更大,按一两百A的标准设计电源

网友D:
以前最喜欢LM20136

楼主:
这个完全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淘宝找显卡的多相供电芯片,几块钱一片,先做个电源的PCB评估板,拿电线当负载,实验好了再上板,电流 ...

我理解您所指的应该是PWM芯片+功率MOS管+电感+电容。但我从来没有涉及过。
有推荐芯片和电路吗?

目前我找到的方案是MP8712, 12A。这种设计我比较有把握。MP的芯片我目前看来性价比真高。
国内的芯片我找过,没有找到如何合适的。国内的电流一般只能到3A左右,我熟悉的是芯龙XL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