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芯片28032的在线升级方案

楼主(2018-11-06):
有谁搞过TI芯片的在线升级IAP烧录文件,做个启动程序跳转和烧录应用程序的,现在准备搞,一起交流请教下~之前搞过ST的芯片,那个网上资料比较全,很容易就搞定,但是TI的芯片关于这方面资料比较少

网友A:
IAP烧录的方式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B:
IAP的烧录方式的我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C:
升级烧录方式的选择合适的就行

网友D:
升级方式的选择在开发前就需要决定好的

网友D:
这个还主要取决于 MCU芯片的能力的

网友E:
TI的DSP的ROM自带Bootloader,有SCI和CAN的,具体参考ROM相关的文档。不过它的这个bootloader感觉不够严谨,要是传输中间有错误可能会导致跑飞,对于控制强电的场合估计不敢直接强电状态刷程序。 SCI下载可以用C2pro。 这段时间准备做个28035的CAN下载系统,需要做一个上位机程序,两个DSP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的DSP的ROM自带Bootloader,有SCI和CAN的,具体参考ROM相关的文档。不过它的这个bootloader感觉不够严谨, ...

才用C2pro这种方式第一速率不快,第二在升级时还需要短接Boot.我想做一个之前在ST芯片上做的方案,自己重新写一个程序,主要用于在线升级以及程序跳转,但是关于TI芯片的这种方案网上资料基本上没有,ST的资料网上到处都是的

网友E:
你可以装一个TI的controlSUITE软件,里面提供了ROM的源代码,可以参考里面的FlashAPI的使用,自己写个程序,就可以自己刷自己的Flash。最好放OTP区,把引导设置为OTP区。还有就是在OTP区加一个程序完整性检查功能,如果刷程序半路重启不会导致乱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装一个TI的controlSUITE软件,里面提供了ROM的源代码,可以参考里面的FlashAPI的使用,自己写个程序 ...

经过几天的研究,终于实现了引导程序和应用程序跳转,此功能基本搞定了。只能说TI的芯片用的广泛,但是资料真的很少。和ST芯片的demo相比,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F:
SPI Flash程序在线升级

网友G:
https://wenku.baidu.com/view/7d69acdc85868762caaedd3383c4bb4cf7ecb734.html

网友H:
基于串口通信的

网友I:
TI有没有利用CAN实现程序在线升级的方案?

网友J:
选择用jtag

网友K:
基于串口升级F28035程序

网友L:
采用串口来升级程序?

网友M:
利用串口来接收升级程序

网友N:
升级程序代码是包含判断是否升级

网友O:
执行烧录动作的代码需要放到RAM里面运行

网友L: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F:
升级程序(相当于一个bootloader)

网友K:
通信,传输文件。

网友G:
dsp28335 在线升级

网友J:
用sci等升级程序

网友H:
串口和上位机通信

网友I:
软件c2prog1.7来升级程序?

网友O:
上位机软件可以是SDFlash也可以是codeskin。

网友N:
调用API函数?

网友M:
可以去修改boot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