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关于电压基准源的精度

楼主(2018-11-06):
各位亲,这种型号基准源的精度和温漂属于什么层次的?这个+-%0.2属于很小或者说最小的吗?
自己用分立器件比如说稳压二极管或者TL431能搭建出这种等级的基准源吗?
我是菜鸟,大家给我科普一下吧
谢谢啦

网友A(点评):
基准要的是温漂小,稳定,高精度需要校正,2.500000000V这是不可能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嗯 确实 精度 温漂都是钱买的

网友B:
“很小”要看跟谁比……不过秒杀你的TL431没问题

网友C:
这个精度已经是很好的
自己搭 搞不出的

楼主:
精度的话TL431 最好能达到,0.5%,TI的。不过温漂好像比较差,6mV(C Temp)。6mV(C Temp)不知道啥意思,我就看的6mV我觉得挺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精度的话TL431 最好能达到,0.5%,TI的。不过温漂好像比较差,6mV(C Temp)。6mV(C Temp)不知道啥意思,我就 ...

6mV(C Temp)不知道啥意思

没有好好看datasheet。

网友E:
精度可以软件补偿的,漂移没得补偿。所以高稳定基准漂移比精度更有价值。

楼主(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6mV(C Temp)不知道啥意思

没有好好看datasheet。

前辈,您好,C Temp, I Temp, Q Temp啥意思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前辈,您好,C Temp, I Temp, Q Temp啥意思啊?谢谢!

你让楼主把datasheet那一页贴出来吧,本来是一看就可以明白的事情。

网友E:
C(0~70),I(-40~85), Q(-40~125),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E:
TI的分组符号。其他厂家可能会用其他的符号。所以看DATASHEET要看全面。

网友G:
基准第一要务是温漂系数,好的可以小于0.3ppm/℃,或者更小
其次是长期稳定性。。好的可以做到1ppm/month。这二者缺一不可。

目前公认的最牛的应该是ltz1000(一个好像要300块至少),其次是LM399,这两个器件的指标是久经考验,没问题的。
其余的,这个指标好了,其他指标差,基本都差很多。

当然,计量基准级别的,指标又比这两个货高好几个数量级,只不过,那玩意烧钱太狠(好像要500万一套),不是一般玩家能玩的。

至于431系列的,只能一般性应用而已,登不了“高精度”的台面。

楼主(点评):
明白了。谢谢。这些高精度基准源好贵啊,比单片机DSP什么的都贵好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0~70),I(-40~85), Q(-40~125),工作温度范围

明白了,谢谢大神!

网友H:
+- 0.2%  好厉害的样子   还带一个运放?  给做比较器锂电子充电 可以更精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 0.2%  好厉害的样子   还带一个运放?  给做比较器锂电子充电 可以更精准了
...

很贵的,一般充电器用不起。。。。

网友H(点评):
买都买不到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H: 好像是古代型号,ADI已经有更好更便宜的产品。。。。似乎。。

网友:
要求不高的场合,用一般的就可以满足

网友I:
有高精度和低温飘稳压管,但是估计价格比你这个基准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