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modelsim 布局布线后仿真激励信号传递给逻辑电路异常

楼主(2018-11-06):
最近在调LATTICE的ice5lp4k的fpga小程序,使用官方综合软件通过后,用modelsim6.5综合后仿真和布局布线后仿真。前者功能正常,后者testbench的激励信号传递异常,共有4个输入激励,其中两个能传递给逻辑电路UUT,另外两个输入正确,UUT接收为随机状态。
      更改过引脚分配,综合后提示没有明确的warning指示。testbench 逻辑很简单,没发现什么异常(但一直怀疑是这的问题)。后仿真编译和开始仿真过程没有提示问题,各种仿真所需的文件也都添加进工程中。这几天一直僵持在这,大神们帮帮忙,看是哪里的问题??!
testbench 内容如下:

10us的仿真异常波形

10us的仿真异常波形

工程界面

工程界面

楼主:
testbench 内容没显示出来,重新贴上:
//-----------------------------------------------------------------------------
//
// Title       : driver_3k3_hipak_standard_tb
// Design      : driver_3k3_2
// Author      : Aldec, Inc
// Company     : Aldec, Inc
//
//-----------------------------------------------------------------------------
//
// File        : driver_3k3_hipak_standard_TB.v
// Generated   : Sun Nov  4 16:25:14 2018
// From        : E:\icecube2_workspace\3k3_driver\driver_3k3\aldec\driver_3k3_2\src\TestBench\driver_3k3_hipak_standard_TB_settings.txt
// By          : tb_verilog.pl ver. ver 1.2s
//
//-----------------------------------------------------------------------------
//
// Description :
//
//-----------------------------------------------------------------------------

`timescale 1ns / 1ns
module driver_3k3_hipak_standard_tb;

        //Internal signals declarations:
        reg fault=0;
        wire LED_TRIG;
        wire IN_TD350;
        wire fault_optical;
        reg clk=0;
        reg UVLO=0;
        wire LED_FAULT;
        reg IN=1;

        always
                #200        clk = ~clk;

        initial
                begin

                        UVLO  = 1;
                        fault = 1;
                        IN    = 1;
                        # 10000
                        IN    = 0;
                        # 10000
                        IN    = 1;
                        # 10000
                        IN    = 0;
                        # 10000
                        IN    = 1;
                        # 10000
                        IN    = 0;
                        # 10000
                        IN    = 1;
                end

        initial
                begin

                        UVLO  = 1;
                        # 5000;
                        UVLO  = 0;
                        #10000;
                        UVLO  = 1;

                end

        initial
                begin

                        fault = 1;
                        #31000;
                        fault = 0;
                        #38000;
                        fault = 1;
                end

// Unit Under Test port map
        driver_3k3_hipak_standard UUT (
                .fault(fault),
                .LED_TRIG(LED_TRIG),
                .IN_TD350(IN_TD350),
                .fault_optical(fault_optical),
                .clk(clk),
                .UVLO(UVLO),
                .LED_FAULT(LED_FAULT),
                .IN(IN));

initial
        $monitor($realtime,,"ps %h %h %h %h %h %h %h %h ",fault,LED_TRIG,IN_TD350,fault_optical,clk,UVLO,LED_FAULT,IN);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