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USART用法的进阶

楼主(2018-11-06):
基础发送:

uint8_t ch=0xAb;//1

uint8_t aRxBuffer[]="hello GKoSon\r\n";//2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3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10,0xFFFF);//4

此后不再讨论发送,毕竟这个不是重难点,接受才是。

基础接受: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可以发也可以不发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sizeof(aRxBuffer));//可以发也可以不发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10);//必须有这句话,貌似用了里面的代码,使能了中断!

重写接受函数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10,0xFFFF);
}

此时问题:1只能接受一次,以后中断不来了。2必须接受10个数才能进中断

优化如下:1每次接收以后再次开启接收中断,这样下次还可以进来啦 2修改为1个数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1,0xFFFF);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1);
}

楼主:
DMA版本:

#define RECEIVELEN 100
uint8_t usartDMA_rxBuf[RECEIVELEN];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 usartDMA_rxBuf, RECEIVELEN);  /*使能DMA接收*/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IDLE);  /*使能串口空闲中断*/

现在上电就没有提示了,可以自己写个发送玩玩

第一句话是绑定DMA,来源数USART1,目的是数组,定义好的。

第二句是打开空闲中断

it.c里面找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sartReceive_IDLE(&huart1);//自己添加一个函数,这就是中断,搬完以后,空闲中断 自己完成它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
void UsartReceive_IDL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uint32_t temp;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UART_FLAG_IDLE) != RESET))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1);
        HAL_UART_DMAStop(&huart1);
        temp = huart1.hdmarx->Instance->CNDTR;
        rx_len =  RECEIVELEN - temp;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usartDMA_rxBuf,RECEIVELEN);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usartDMA_rxBuf, 10,0xFFFF);//4        收到就发挥了了
    }

}

楼主:
参考代码
https://pan.baidu.com/s/1Lon6RrSZH0NagypjbAeQRw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呀

网友B:
只会用,没好好研究。

网友C:
由发送一个 改成发送一串

网友B:
回调怎么重写?官方好像没解释。

网友D:
这样的话简化了很多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