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429驱动LCD问题

楼主(2018-11-06):
求教,现在正在用429做LCD触摸屏的手持设备,选了一个屏,屏的手册上说的是RGB接口的,但是接口关于数据总线标的是DB0-DB17,同时对方说屏上面还自带一个驱动IC,给的资料是叫ILI9488,好像是台湾的一个厂家,现在不明白的有两点,第一,DB0-DB17怎么划分RGB?比如DB0-DB5应该对应429的LCD,R0-R5,然后,DB6-DB11应该对应G0-G5,DB12-17应该对应B0-B5吗?第二,屏上面为什么要自带这种驱动 芯片(大致看了一下ILI9488,说的确实是LCD驱动芯片),429的LTDC模块不可以直接驱动RGB接口的屏吗?求大神解答,感激不尽,新手勿喷!

楼主:
有没有人啊?是我问的问题太蠢吗?

网友A:
让厂家给驱动代码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厂家给驱动代码吖

那我硬件怎么接啊?我现在还在原理图啊

网友A:
驱动RGB是需要2M左右的SRAM,429的SRAM貌似只有256K,所以外接一块SRAM/SDRAM芯片,没有是驱动不了RGB屏的。

@zhangxiusong123 :你用LTDC驱动,还是外接驱动芯片的?
我外挂了64M的SDRAM

网友A:
原理图可以参考原子或野火的

网友B:
如果屏已经有了驱动IC了,那你就不需要处理RGB的事情了,直接用8080接口控制该驱动I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屏已经有了驱动IC了,那你就不需要处理RGB的事情了,直接用8080接口控制该驱动IC即可。 ...

8080接口是不是要挂在FMC接口上?可不可以用429的RGB接口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RGB是需要2M左右的SRAM,429的SRAM貌似只有256K,所以外接一块SRAM/SDRAM芯片,没有是驱动不了RGB屏的。 ...

我想用LTDC驱动,但是屏本身有个驱动芯片,接口说的是RGB,然后现在因为成本原因,又要换成MCU接口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LTDC驱动,但是屏本身有个驱动芯片,接口说的是RGB,然后现在因为成本原因,又要换成MCU接口的了。 ...

MCU屏直接用FMC接口驱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屏直接用FMC接口驱动可以了

FMC用来驱动屏了,那还能挂SDRAM吗?

网友C:
LTDC和ILI9驱动芯片用一种,LTDC相当于芯片的功能,驱动的是裸屏,线路板需要自己做,缓存也要自己设计.
有芯片硬件就没那么麻烦用io或fsmc驱动就好,缺点是功能受限,比如图层动画就没法儿实现.

讲的很详细,和我想的是差不多的,谢谢你,那用FMC驱动屏了,还能外挂SDRAM吗?理论上SDRAM也需要挂在FMC上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FMC用来驱动屏了,那还能挂SDRAM吗?

可以的,不过要考虑FMC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要考虑FMC的带宽

我看正点原子的教程,他那个开发板上的SDRAM和MCU屏都是连接在SDRAM上的D0-D15上的,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D:
LTDC接口是可以连接RGB接口的,挂FMC接口速度跟不上,刷新率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DC接口是可以连接RGB接口的,挂FMC接口速度跟不上,刷新率太低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屏,它有RGB接口的,但是这个RGB接口的自带了一颗驱动芯片的,型号是ILI9488,不是裸的RGB屏,然后这个自带芯片的RGB接口的要比MCU接口的贵,又要换回MCU屏的,理论上MCU屏的是挂在FMC上的,但是我FMC要挂SDRAM的,就相当于FMC上同时要挂SDRAM,还要驱动MCU屏,这样可行吗?我觉得最好是,FMC挂SDRAM,然后LTDC驱动裸的那种RGB接口的屏,但是厂家的屏说的都是自带驱动芯片的。

网友D:
ltdc也不是驱动裸屏的,就是需要带芯片的屏,驱动ILI9488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dc也不是驱动裸屏的,就是需要带芯片的屏,驱动ILI9488应该没问题

不是啊,有些屏上就没有芯片啊,触摸是有芯片的我知道,可是,我现在不管触摸,要确定的是LCD,LCD很多都没有驱动芯片啊,就直接排线引出来的,我手上就有两块现成的屏,都没有驱动芯片,只有触摸的芯片,而且我手上有一个产品,也是没有驱动芯片的屏,然后那个主平台是新塘的ARM7内核的,它内部自带LCD驱动模块的,它就直接连在LCD模块的接口了啊。

网友D:
都是有芯片的,不信你拆开看看,裸屏要引出来很多线,绝对不会就这20来根

网友D:
只要是有接口的绝对不是裸屏,其实你看看ILI9488的数据手册,看看它怎么驱动裸屏就知道裸屏是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有接口的绝对不是裸屏,其实你看看ILI9488的数据手册,看看它怎么驱动裸屏就知道裸屏是啥了 ...

对啊,我手上屏的排线有40多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正点原子的教程,他那个开发板上的SDRAM和MCU屏都是连接在SDRAM上的D0-D15上的,这个怎么理解? ...

数据线共用,因为SDRAM和MCU的地址是不同的,MCU(相当于SRAM)在Bank1区,SDRAM在Bank5/Bank6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共用,因为SDRAM和MCU的地址是不同的,MCU(相当于SRAM)在Bank1区,SDRAM在Bank5/Bank6区 ...

非常感谢,关于屏的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E:
直接咨询厂家的技术支持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关于屏的能不能指点一下

先问厂家提供技术支持,有问题再贴上来讨论

网友F:
这种屏应该会有一个SPI接口用于初始化是使用RGB接口还是MCU接口,然后D0-D17表示这个驱动支持18bit RGB接口,datasheet上会有D0-D17对应RGB接口的接法的,正好手上有ILI9488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