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集成电路可重复擦写多少次数

楼主(2018-11-06):
psoc 集成电路可重复擦写多少次数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A:
这个数据手册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哦,不好意思

网友B:
这些东西一般不用担心的吧…………

网友C:
要担心,例如用了仿效的EEPROM,实际上用的是FLASH, 如果过多擦写EERPOM就不行啦

网友D:
不会轻易坏掉的

网友E:
要选一款USB控制芯片

网友F:
CYPRESS的cy7c68013a算你选对了

网友G:
这些东西都是成熟模块,一般都是在其提供的sdk、hdk上修改,很少从头做起

网友H:
对,都很成熟的,照着搭就是了

网友E:
有没有必要买块开发板呢?

楼主:
要想快速开发,买块也行,没多少钱

网友I:
几千块还没多少钱?呵呵

网友J:
只要usb模块的板子,那些什么fpga、cpld、arm之类都不要

网友J:
这款用得挺多的,网上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少。至于买不买开发板,这个在个人,买的话肯定会、开发的快点,不买的话,也可以看望上的资料,呵呵

网友K:
反正足够咱们普通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