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产生方波

楼主(2018-11-06):
我想用TI的2812DSP芯片的T1单独产生一路PWM波,而不用原来的EVA的PWM1-6那个,所以设置了T1CON和GPTCONA两个寄存器,同时设置了定时器T1的一些参数(不知道设置得对不对),但是不出方波。

网友A:
想知道什么

楼主:
调试的时候发现,改了GPTCONA的后四位极性控制,输出电平会有改变

楼主:
我将T1_PWM改成高电平active,它输出就一直为高;改成低active,就一直输出为低

楼主:
void InitEv(void)
{
//EV  A
        EvaRegs.EXTCON.bit.INDCOE=1;///使能独立PWM波模块
        EvaRegs.GPTCONA.all = 0x0035;///后四位的极性控制

        EvaRegs.T1CON.all = 0x144E;
        EvaRegs.T1CNT = 0;
        EvaRegs.T1PR =2809;
        EvaRegs.CMPR1=1405;
}

网友B:
io配置正确了吗?

网友C:
F2812应该可以IO产生PWM波

网友D:
仔细读dsp芯片手册 ev模块,相信你肯定能找到答案.

网友E:
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不完全的。

网友F:
找相关例程看看

网友G:
用IO产生PWM波

网友H:
定时器不行吗啊?

网友I:
DSP PWM 模块原理

网友J:
配置IO口功能为PWM模式

网友K:
由DSP控制的PWM波形输出

网友L:
要做一个PWM波形的输出

网友M:
不知道你的DSP设置情况

网友N:
这个是在正常脉冲的基础上启用了脉冲斩波的功能

网友O:
每个TZ都可以配置到PWM单元

网友P:
28335和2812基本差不多

网友Q:
可以用EPWM模块来触发

网友N:
具体设置在 寄存器PCCTL里,你把斩波频率设成20k,占空比设成50%就可以了。

网友H:
PWM很简单吧。

网友M:
设置连续增减模式

网友I:
使用 F28027有8路PWM

网友L:
想学习一下DSP。

网友J:
设置装载TxPR,决定PWM波形周期

网友K:
通过软件编程得到占空比不同的PWM脉冲序列

网友Q:
tms320f2812利用事件管理器产生pwm波

网友P:
在28335中 EPWM模块用于生成PWM波

网友O:
可以选择是每个PWM单元是强制高还是强制低还是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