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知道C语言里入口地址怎么设置

楼主(2018-11-06):
我以前用的是汇编,汇编在程序前面都有一段设置入口地址的语句(包括中断的入口)。不知道C语言里入口地址怎么设置,请各位高手能指教一二,最好能提供例程说明。先谢谢了!

knk
工程选项里面可以设置函数的地址,这样操作会比较麻烦,通常是由IDE自动分配的,除非是有特殊需求。

网友A:
C语言,不需要你设置入口地址,编译系统自动处理的。

楼主:
你好,先谢谢指教!主函数都是调用子函数来实现,这个好理解。但是这个多个中断函数,如果没有入口地址设置,怎么就能自己找到对应的中断函数,还请再提示。谢谢!

网友B:
中断函数有中断号,这个中断号和入口地址是固定的。

网友C:
比如: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interrupt表示这是中断函数,3是中断号。
具体你看看编译器和C51的书籍。

网友C:
这些都是基本东西,找本C51程序设计的书籍看看就懂了。

楼主:
谢谢!东西虽然基础却关键,设置不好不能进中断。之前看的资料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我好好看看。谢谢

网友D:
设置中断的设定的值不能错,这个也是容易忽视的。

网友E:
不同的单片机设置会有不同。比如AVR要求中断程序:ISR(中断向量名)

网友F:
汇编用多了对c就了解的不够,c中有启动文件和库文件,对入口地址和中断地址都设置好了,入口就不说了,执行main函数之前已经自动执行了入口的SP,PC加载,不用用户自己更改。中断函数直接调用中断函数名就行了(或者需要加中断号,与编译器有关),中断函数或者中断号在库中都定义好地址了。

网友D:
c语言虽然在启动文件和库中定义了地址,其实用的时候跟操作地址没多大区别。如果用arm系统,操作硬件库的时候根本不与地址打交道楼主是不是就更晕了。再加一层API呢?再加一层系统呢。。。。。。活到老学到老,且学且珍惜。
老工程师都是这样被淘汰的

网友A:
确实编译器做了很多底层的事情
活到老学到老,人生苦短啊

网友G:
看的我只用C的一脸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