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分辨率是易忽略的ADC技术指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1-06):
嗯,可能是最易被误解的技术指标,它表示输出位数,但不提供性能数据。部分数据手册会列出有效位数(ENOB),它使用实际SNR测量来计算转换器的有效性。

网友B:
是的,一种更加有用的转换器性能指标是噪声频谱密度(NSD),单位为dBm/Hz或HznV。NSD可以通过已知的采样速率、输入范围、SNR和输入阻抗计算得出(dBm/Hz)。已知这些参数,便可选择一款转换器来匹配前端电路的模拟性能,这种选择ADC的方法比仅仅列出分辨率更有效。

楼主:
许多用户还会考虑杂散和谐波性能,这些都与分辨率无关,但转换器设计人员一般要调整他们的设计,使谐波与分辨率相一致。

网友C:
比如输入信号的变化是1.999~2.0001V,如果分辨率是3mV,可能读到的值都是2V

网友D:
还有电源抑制(PSR)

网友D:
测量电源纹波如何与ADC输入耦合,显现在其数字输出上。如果PSR有限,相对于输入电平,电源线上的噪声将仅会受到30至50 dB的抑制。

楼主:
一般而言,电源上的无用信号与转换器的输入范围相关。

网友E: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F:
高精度测试场合还要考虑噪声

楼主:
如果电源上的噪声是20 mV rms ,而转换器输入范围是0.7 Vrms,,则输入上的噪声是–31 dBFS

楼主:
如果转换器的PSR为 30 dB,则相干噪声会在输出中显现为一条–61 dBFS谱线。

网友G:
嗯,在确定电源将需要多少滤波和去耦时,PSR尤其有用,PSR在医疗应用或工业应用等高噪声环境中非常重要。

网友H:
运放也一样的:)

网友I:
楼上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I:
例如,如果电源上的噪声是20 mV rms ,而转换器输入范围是0.7 Vrms,,则输入上的噪声是–31 dBFS。如果转换器的PSR为 30 dB,则相干噪声会在输出中显现为一条–61 dBFS谱线。

网友J:
对,在确定电源将需要多少滤波和去耦时,PSR尤其有用,PSR在医疗应用或工业应用等高噪声环境中非常重要。

网友H:
分辨率一般会和采样精度混淆。分辨率是A/D采样的转换位数,比如12位,或是16位的,意思是说可以把输入量程范围内的电压细分为2的12次方,或是2的16次方份,采样精度就是说A/D采样的绝对精度,这和量程选取,A/D芯片本身的噪声都有关系,常见的情况A/D是16位的,由于电路的噪声,实际的精度只有13位或14位。

网友K:
在A/D采样信号上叠加一个PWM波形,可以利用过采样提高分辨率吧。有人对过采样了解吗?

网友L:
分辨率是选择ADC 的很重要的指标吧!

网友L:
S噪=20lg(V电源/V输入范围)?

网友B:
不是容易忽略,而是容易误解

网友D:
分辨率是衡量DAC, ADC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容易和精度混淆,

网友L:
分辨率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的Ad设计指标的

网友C:
该指标的是每个设计者最先考虑的指标的吧,,分辨率首先要达到用户的要求的

网友D:
过采样提高的是A/D的精度,而不是分辨率。

网友M:
从软件角度来看,过采样可以这么理解:即如果是1s采样一次,则我们可以改为1s采样10次。再用低通滤波器滤掉相当一部分的噪声分量。

网友E:
分辨率是非常重要的参数的,不能忽略的。

网友F:
其分辨率主要取决于AD的精度位数。

网友N:
这个指标的跟旗舰店性能是息息相关的。

网友A:
是说跟该adc器件的性能,是一个主要的指标参数的。

网友J:
对于我来说,选取ad器件的,首要考虑的就是分辨率的。

网友H:
这个是不是需要进行信号发达处理后再进行采集的

网友B:
否则,,需要的ad的采样率是非常大的。

网友D:
adc的分辨率指标的怎么会被忽略的吗?

网友L:
分辨率是选择ADC最重要的要考虑率的一个指标的

网友O:
工程师通常只关注分辨率、信噪比(SNR)或者谐波。

网友P:
许多技术指标都以无法预料的方式影响着性能。

网友Q:
分辨率,可能是最易被误解的技术指标

网友R:
考虑杂散和谐波性能

网友S:
电源抑制(PSR)测量电源纹波如何与ADC输入耦合

网友T:
时钟相关技术指标

网友U:
转换时间和转换延迟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技术指标。

网友V:
将输出负载降至最低

网友W:
可能降低电源上的压降

网友X:
一个至关重要的未规定项目是PCB布局。

网友V:
提供适当的去耦和优化布局

网友O:
很难弄清哪种ADC才最适合既定应用。

网友U:
转换时间一般适用于逐次逼近型转换器

网友P:
其他技术指标同样举足轻重。

网友T:
多数转换器在时钟缓冲器上有足够的增益

网友Q:
使用实际SNR测量来计算转换器的有效性。

网友S:
PSR在医疗应用或工业应用等高噪声环境中非常重要。

网友R:
一般要调整他们的设计,使谐波与分辨率相一致。

网友X:
如果应用未能采用充足的去耦电容,就会存在过多的电源噪声。

网友W:
可以降低开关电流并提高总体性能

网友Y:
分辨率是最关键的一个参数的啊

网友Z:
分辨率是选型时最重要的一环节的

网友AA:
这个本身就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