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MCU芯片中有哪些带有LCD Driver功能?

楼主(2018-11-06):
新唐MCU芯片中目前共有四个系列支持LCD驱动功能:Nano110,
Nano 130,
Nano 112
以及N76E616 series;
其中,前三个系列的核心是ARM® Cortex® M0,最后一个为8051的内核。

楼主:
Note:Charge pump可以提供稳定电压给LCD驱动,VLCD不会随VDD变化(例如电池供电),详细资料请参考TRM(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技术参考手册)。

网友A:
果然130的板子带LCD

网友B:
我要去找个通用的学习一下。

网友C:
看了资料这个LCD还真不是直接给电就能亮。

网友D: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LCD这种外设都是用在低端设备上的。对配置要求不高。

网友D:
也说明LCD显示屏都是比较经济的产品选择的。

网友E:
串口屏比lcd的如何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串口屏比lcd的如何呀

串口屏那是屏幕上已经具备了驱动电路,提供了串口通信而已。LCD是直接液晶段码片。

网友E:
哦哦哦 其实实质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应该继承的LCD外设电路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