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8-11-06):
程序死机了,应该是看门狗的问题,不过程序一开始就是WDTCTL = WDTPW + WDTHOLD;怎么还会死机?

网友A:
能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么?不知道你说的程序死机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B:
不关闭看门狗的话,会重启,不是死机

网友C: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

网友D:
常见错误为指针操作错误。

网友E:
扰源可能导致程序跑飞

网友F:
用仿真运行

网友G:
依赖于看门狗是不能保证单片机百分之百不死机的。

网友H:
看门狗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在单片机因外部干扰等原因“死机”时能够自动复位重新启动。

网友I:
由于干扰造成程序跑飞后而陷入某一程序段 进入死循环状态

网友J:
看门狗其实就是一个定时器

网友K:
程序很容易跑飞

网友J:
定时器溢出是会产生一个中断响应

网友C:
有响应和清除中端标志,导致程序一直进入中断,造成死机假象

网友I:
开启状态下设置狗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D:
寄存器造成死机

网友:
你是不是使用定时器喂狗了呢?

网友E:
程序不能正常

网友H:
并不是一定要使用的,根据情况来应用。

网友F:
重新启用“看门狗”?

网友G:
设置看门狗的时候,必须先关闭它才能设置

网友K:
启动看门狗后要定时在程序中把看门狗的计数值清0,就是防止它进入中断然后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