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8-11-06):
请问怎样使用CC2530的P1.4 P1.5作为串口,进行初始化,调试了很久,串口还是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使用定时器模拟一个

楼主:
大侠能说清楚点吗?模拟什么?我是实际在串口助手上接收不到程序……

网友B:
定时器模拟一个UARt口的会很好的,本身的UART口的话,配置好相关的寄存器就可以的啦

网友C:
简单,仔细看下那个映射表

网友D:
检查设置的波特率

网友E:
交叉一下收/发数据线次序

网友F:
怀疑一下用的串口助手

网友G: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有波形?

网友H:
接口的接法并不是一对一的的接法

网友I:
不是没有初始化IO口时钟?

网友J:
没有初始化时钟 串口和GPIO

网友K:
可能是串口调试助手的各个选项以及通信协议

网友L:
通过RS232串口采集数据并处理?

网友M:
把对应引脚配成串口引脚。

网友H:
现在的单片机应该抗干扰也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D:
检查发送方式同步还是异步勿混淆

网友G:
检查你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E:
可能给弄反了

网友F:
有些软件可能是不可靠的

网友M:
确认这个引脚没有被配成其它功能?

网友L:
在高频率接收不会乱码吗?

网友K:
设置不合适,需要重新更改

网友J:
中断服务程序呢?

网友I:
你把代码贴全一点

网友N:
1、波特率对否正确?
2、中断是否打开?
3、是否遗漏Pinmux 相应配置?

网友O:
建议上传下代码,还有硬件连接图。
不然只能靠猜的

网友P:
串口通讯的不是很简单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