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合理?

楼主(2018-11-06):
MSP430阻容复位电路,有用的是10K和100nF,而有的资料中用47K和2.2nF的,哪种合理?为什么?

网友A:
104的电阻和电容也可以啊。

网友B:
一般还是选用10K和100nF这个的。2系列的(我正在用F2132)好像只用接一个电阻就可以啦

网友C:
容阻复位电路采用官方推荐的参数比较好

网友D:
以下是官方给的复位相关的参数,根据这些数据来计算选择电阻和电容值就可以了

网友E:
推荐电阻选8.2k ,电容选10uF

网友F:
大约10k和10uF

网友G:
只要电容的时间常数RC大于两个周期的时间

网友H:
计算得到RC≥11.9uS 就行

网友I:
复位电路都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J:
芯片手册上有的

网友K:
延时电路,其数值决定了延时时间。

网友L:
一般用的就是10k的电阻,1uf的电容

网友M:
对参数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

网友N:
电容就是10uF 电阻用10K

网友J:
参考其他单片机

网友E:
复位电路持续2ms就可以

网友I:
充电时间以RC选择值大小有关系

网友F:
接上拉电阻。

网友H:
其他的没有什么要求的。

网友G:
要看手册中关于复位的介绍

网友N:
电容跟电阻的选择跟复位时间长短有关

网友M:
只要电容充电时间大于两个机器周期以上的时间

网友L:
RC组成的上电复位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K:
复位电路的电阻/电容取10K/10u就行。

网友O:
如楼上几位的,,电阻的选取还是10K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