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的翻转IO 引脚的电平开发板会复位

楼主(2018-11-06):
连续的翻转IO 引脚的电平开发板会复位

楼主:
我想知道操作 DSP 多个IO口导致dsp 复位的原因

网友A:
干扰到reset了吧

网友B:
外部干扰RESET只是干扰的是普通的IO吧?……

网友C:
DSP的IO变化一般对DSP复位影响不大吧

网友D:
这个是程序中出路的不到位的问题的。

网友E:
这个确实没遇到过     你先确认复位是由于硬件原因还是看门狗或代码跑飞的原因

网友F:
这个可能是外界影响的,检查下的看干扰源在哪 的。

网友A:
那就是该芯片自身的稳定性出现了差异或者硬件设计上存在缺陷的。

网友G:
IO口看是否会引起其他问题     比如其他外设导通或带来大负载等

网友H:
使用看门狗了吗?

网友I:
翻转IO 引脚操作什么

网友J:
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K:
翻转IO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L:
主要是开发板有问题

网友M:
把你的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
楼主检测一下硬件。

网友N: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复位呢

网友O:
不好判断是硬件还是软件

网友N:
软件就是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H:
是不是没有喂狗呢?

网友:
正常都是硬件复位。

网友I:
有可能跟外设有关系。

网友M:
有可能是硬件造成的

网友J:
换个其他的电源试试看。

网友L: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K:
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O:
先排除是硬件的问题,再查看软件。

网友P:
把你的原理图粘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