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驱动WIFI芯片

楼主(2018-11-06):
如题,至少要跑个ucosii系统吧?还要模拟SDIO口,主频要到多少才能实现?

网友A:
如果用430,可以用串口WIFI模块,开发简单

网友B:
430一般不上ucos吧,太费,而且也没必要;

网友C:
模拟SDIO消耗单片机很多资源,而且有点难度

网友D:
楼主的设计很复杂啊?
如果msp430解决不了,可以用Tiva ARM系列

网友E:
WiFi模块ESP8266模块

网友F:
调试用的是USB转串口模块

网友G:
没有WiFi开发经验

网友H:
CPU带操作系统通过USB接口驱动

网友I:
用TI的CC3200做过UART-WiFi透传模块

网友J:
这个没有要求的。

网友K:
SDIO接口控制Marvell 公司的88W8782模块

网友L:
必须是要用SDIO接口?

网友M:
有一些SPI接口控制的wifi模块

网友N:
直接选用串口转WIFI的模块

网友H:
是否只有带OS才能驱动??

网友E:
ESP8266这个模块价格便宜,但是相对其他WiFi模块来说比较难使用。

网友G:
采用单片机直接驱动WiFi模块?

网友F:
可以插电脑开串口助手来调试了

网友J:
正常的驱动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N:
如果数据量大,那么用SPI接口的WIFI模块,可以直接驱动。

网友K:
速度可以达到10Mb

网友M:
对数据传输速度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L:
某宝上有很多串口转WiFi的

网友I:
不过用CC3200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