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它的ip地址是固定的吗?

楼主(2018-11-06):
sim800模块在进行tcpip通讯时

楼主:
有没有用过sim800做产品tcpip通讯的,在模块链接服务器时,模块的ip地址是出厂已经设置固定的吗?

楼主:
我在查找AT指令的时候,没有设置本地ip的指令。只有读取本地ip的指令。

网友A:
内部的地址不变的。

网友A:
这个不是需要自己设置的吗?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7a73c1ae3968011ca30091da.html

网友B:
地址应该不会变的。

网友B:
可以通过访问数据的方式获取数据流。

网友C:
网上有这个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http://blog.csdn.net/lucasdove/article/details/41243685

网友C:
还是参考例程吧,这个没有开发过。

网友E:
本地ip肯定是变化的.....

网友F:
哈哈,每次开机,本地的ip地址肯定不同啊。

网友G:
但是建立了一次连接后,如果连接不关闭,ip地址就不会变的。

网友C:
地址应该是可变的,可以自己修改吧。

网友H:
看你程序访问的IP地址是多少,访问多少就是多少,访问同个地址当然不变

网友C:
对应的公网IP是变化的!

网友I:
楼主看了固件要苦恼了

网友J:
模块自己的ip只要断电再上电一般就会变化了 毕竟是连接基站后分配的了。服务器的ip一般来说都是固定的,不会变化

网友K:
模块自身的IP地址不是出厂设置的,是由基站分配,不需要设置。每次模块上电后建立连接时,基站每次随机分配IP。只要GPRS模块不掉电,自身IP是不会变的;GPRS重新上电后,IP就会被重新分配。所以,AT指令里没有设置本地的IP指令,但是可以读。

网友L:
PS:服务器的IP地址、端口号需要设置,就相当于一封信的目的地址。

网友M:
应该可以写成固定的

网友N:
地址应该就是固定的啊

网友O:
是不是出厂的时候只能设置一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