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存储器起始地址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相同?

楼主(2018-11-06):
信息存储器起始地址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相同?

网友A:
信息存储器起始地址是相同的

楼主:
段大小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一样大?

网友A:
msp430的主存储器的段大小是一样的,信息存储器的段大小是一样的。但主存储器和信息存储器的段大小是不一样的。

楼主:
主存储器段大小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一样大?

楼主:
RAM起始地址是否全系列的器件都一致?

网友B:
RAM起始地址是一样的。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MSP430F247,用IAR调试。
从Memory窗口可以看到Flash地址为0x8000~0xFFFF,RAM地址为0x1100~0x20FF。
查看反汇编,第一条指令设置堆栈指针SP指向0x2100,说明RAM结束地址确实为0x20FF。
问题:如果RAM起始地址为0x200,那么RAM地址范围是0x200~0x20FF。这个范围已经包括信息存储器地址空间0x1000~0x10FF。

网友C:
信息存储器把RAM分割为两个空间

网友D:
RAM是包括寄存器、数据RAM、堆栈等存储空间的。也就是说,特殊寄存器、设备寄存器、变量和堆栈这些存储空间都是RAM。

网友E:
RAM的起始地址是0000H,只不过最开始至200H的存储空间作为了固定用途。

网友F:
刚才查了MSP430F247的数据手册,它的RAM是4K

网友G:
对于一般的MSP430器件,RAM空间是不大于4k的。但有些器件可能会超过这个大小,具体还是要看数据手册

楼主:
明白了,0x0200~0x09FF这块RAM被映射到0x1100~0x0x18FF,这两块指向同一块物理内存。

网友H:
寄存器、数据存储、堆栈都属于RAM

网友C:
根据bootloader设置的吧

网友I:
起始都是0x00开始吧。